windriver下pcmcia驱动程序编写的疑问

楼主(2003-10-28):
在windriver下,不必插入pcmcia板卡,就能生成代码,而且生成的代码是关于pci
寄存器的读写以及pci端口读写等的函数,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还得熟悉pci的体系呀?
请大家指教。谢谢[DISABLELBCODE]

网友:

pcmcia板卡包括两类:pcmcia类(相当于isa),cardbus类(相当于pci)
如果你不插入卡,用windriver生成的是位于笔记本中的cardbus bridge的相关内容,其实这一部分是不需要你来做的,windows内已带有他的驱动程序。因此,你必须把你要用的卡插入socket内,再通过windriver来产生

楼主:

可是我把卡插进去了,在windriver中还是只有关于cardbuscontroller的选项,和没插卡之前的选项一样。不知怎样产生一个新的driver文件(针对我对板卡)?
请速赐教!谢谢

网友(2006-01-08):

你有没有听到丁冬的声音?
如没有,那么你的笔记本还没有检测到卡,也就不可能看到这个卡的寄存器了.

网友(2006-06-19):

WinDriver 怎么访问两张pcmica卡,我看两张卡的
typedef struct
{
    BYTE uBus;         // bus number (first bus is 0)
    BYTE uSocket;      // socket number (first socket is 0)
    BYTE uFunction;    // function number (first function is 0)
    BYTE uPadding;     // 1 byte padding so structure will be 4 bytes aligned
} WD_PCMCIA_SLOT;
两张卡的信息中,结构体中,几个参数都为0,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1-05-30):
就本人逛各种论坛的经验来看,遇到问题通过论坛提问的方式得到解决的少之又少,楼主还是直接找人问,身边肯定有人做过的,要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