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驱动——“vdw.h”和“kusb.h”

楼主(2003-11-02):
在网上下了一些usb驱动程序(用c编的源码)
看到好多源文件里include了“vdw.h”和“kusb.h”这两个头文件,编译的时候却找不到这两个文件,请问这两个头文件要到哪里去找。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ddk自带的?

楼主:

ddk是驱动开发包的意思吧,是不是只是一些库文件,加进vc的库中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ddk上的,,很多人并不基于ddk开发驱动,
开发驱动的工具很多的,你说的两个文件时dirver studio里面的两个文件,
你可以下载driver studio (简称DS)然后安装,应该就可以编译了,,
还有,网上的代码,只要是以类的形式描述(好象都是以k打头,如KIrq,KPCIxxx)
都是基于DS开发的。。。

楼主:

多谢斑竹指点!

楼主:

斑竹,我已经下载安装了ds3.0,但是编译报错还是说找不到“vdw.h”和“kusb.h”这两个头文件:(,还有啊,driver studio中softICE和visual softICE是做什么用的?多谢了!

网友:

哦,,才看到你的帖,,先装vc6.0,
然后是ddk,然后是ds,软件环境安装完毕。
用vc6.0打开工程,你会看到"Numega driver"的悬浮的窗口,
那就是ds,点击第三个按钮(更改环境变量)会弹出对话框,
“DDK Build Setting”从“ddk root dir”的下拉框中选择ddk目录
(切记不要点击右面的按钮,否则会死的很残,我至今都不知是不是bug)
选择完以后,应该就可以编译了。
softICE是调试工具,因为驱动是工作在操作系统层,用应用程序的调试
技术肯定不行,就是说驱动不能用vc来调试。
有人用softICE搞软件解密。。。。你也可以看下帮助文件,
会教你怎么用,不过就是太详细了,几百页的英文文档。。

楼主:

噢,多谢斑竹!我没装ddk,直接装的ds,怪不得没什么反应:)
再次感谢!

网友(2005-05-27):

斑竹帮帮忙啊,我现在不出现楼主说的那些问题了,可是又轮到<csq.h>文件找不到了,可怎么办啊?

网友:

LINUX下,头文件有可能版本不一样导致找不到,或者根本就没有定义

网友:

偶以前也遇到过好多头文件找不到的问题,不过现在好象已经解决了,楼主,你的那两个头文件都存在吧,就是找不到,是吗?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偶好象可以帮上点忙捏,你把#include 的路径改一下,偶就是这样办的,好象已经编译通过了

网友(2006-04-27):

楼上的说清楚啊,怎么改路径?还有,csp.h找不到,怎么解决阿,我的是xp系统,2000ddk

网友(2007-05-05):
我用vc6.0+xpddk+driverstudio3.2生成驱动程序,对库文件编译时0错误0没警告,然后生成一个test程序,test程序下有test,testApp两个工程,当对test工程编译时,编译成功.
而对testApp工程编译时出现:c:\test\driver\testdriver.cpp(13)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vdw.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执行 cl.exe 时出错.
   那位高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来指点一下!

网友(2010-09-08):
請問何處可下載驅動程式?

网友(2011-06-01):
看样子只有名人才能得到帮助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