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river5.05或6.02的license

楼主(2003-11-04):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windriver5.05或6.02的license呢?

网友:

我 只 有 5.03的license,你要不要?

楼主:

我要:),谢谢坛主!

网友:

Password for WinDriver : a8dc72fe
Password for KernelDriver : 9d26ab7c
License: 68C9BECCEDE89D5060EF8FC5BD1BA552.Warlock//SSG

楼主:

多谢坛主!
Password for KernelDriver : 9d26ab7c
kernelDriver是给什么操作系统用的?

网友:

那是windriver的内核模式,你就用第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坛主。我装过了,是不是windriver5.05和windriver5.03都不支持usb呀?看来非用windriver6.02不可了。

网友:

应该都支持都支持usb,我试过

楼主:

嗯,对,我试过了,都是支持的,不过都是用来编写具体的usb设备驱动。我想编写usb ohci controller的驱动。我从网上下了一些相关的源代码,不过编译时一般都说缺少"vdw.h"和“kusb.h”两个头文件。有前辈指点我说装一个driver studio应该就可以了,但我下了两个版本,都装了试了,但是不行,这两个头文件应该在哪里找呢?

网友:

usb ohci controller的驱动windows自己带了,不需要你编。自己编没有意义,难度也很大. 如果非要做,当然用windriver可以编,因为ohci是一个pci设备

楼主:

下面引用由jackzhang2003/11/06 03:44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非要做,当然用windriver可以编,因为ohci是一个pci设备

ok,good!多谢坛主:)

网友(2007-12-03):
我要:),谢谢坛主!

网友(2009-10-04):
5555555555

windriver5.05或6.02的licensePassword for WinDriver : a8dc72fe
Password for KernelDriver : 9d26ab7c
License: 68C9BECCEDE89D5060EF8FC5BD1BA552.Warlock//S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