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编译问题

楼主(2003-11-07):
我用windriver生成了一个usb controller驱动程序,但编译时说缺少一个源文件“status_strings.c”,于是我把windriver库中的同名文件考到了工程目录中,并添加到工程中,结果一编译,出现了如下信息:
The source files "D:\OHCIdriver\status_strings.c" and "D:\OHCIdriver\src\status_strings.c" are both configured to produce the output file "D:\OHCIdriver\msdev\Debug\status_strings.obj".
The project cannot be built.
OHCIdriver是我的工程目录,但是在OHCI下我找不到src这个目录,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呢?多谢了!

网友:

我没用过windriver,帮你顶!

网友:

我怎么没遇到过?

楼主:

这个问题暂时被我解决了,我把我后来添加的那个文件从工程中删除了,但仍保留在工程目录中。在工程中原有的那个文件的属性中把它的路径改了一下。
我想可能windriver不是像我这样用的,我这样用把它生成的程序独立拿来编译,使它少了原来的环境,所以会找不到那个"D:\OHCIdriver\src\status_strings.c",连src目录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