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找到ide控制器驱动的源代码呢?

楼主(2003-11-11):
我想找一些IDE控制器的源代码作编程参考,请教诸位,那里可以找到一些ide控制器的驱动源码,先谢过了:)

网友:

linux 代码里面应该可以找到。

楼主:

有地方可以下载windows下的ide控制器的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