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DDK开发的大致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2003-11-15):
最近在做usb的开发,现在有写好的代码。如何在ddk下生成驱动程序?过程如何呢?
通常所指的驱动程序开发,最终的目的是不是生成两个文件.sys和.inf呢?
谢谢!

网友:

最终就是这两个文件。
生成驱动程序也有不同的方法,先要安装vc6以上版本,
然后装ddk,如果源码是受ds支持,还要装ds。
对于不装ds的,好象要先运行环境配置,然后用build去编译连接,
(我说好象,其实我没用过,听别人说的,我自己有自己的方法,说起来
太麻烦了,需要对vc了解比较多。)
对于装了ds的相对简单,直接用vc打开工程(如果驱动是vc工程),
然后用ds的浮动框配置ddk目录,然后用ds的编译,只需要点一下就可以
编译出来了。。。

楼主:

我现在需要开发一个usb的驱动,不过说明书了给了好长的程序。就是没有给出组织的结构。我现在要把这么多的程序组织到不同的文件中,然后用build生成驱动文件。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呢?斑竹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怎么组织都差不多吧,大概同样地位的函数放到同一个文件中。
关键是头文件的声明和彼此包含关系。驱动程序在这方面要简单些,
因为本来就没有多少个文件。
如果你的目的就是生成驱动程序,你不用把他想的太复杂。
先分析各个函数功能,调用关系,等你有了大体的框架以后,自然就会分了。
你也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些源码,参考研究,进展应该会非常快的。
usb驱动大概也就是那样子了,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

网友(2004-02-17):

用driverstudio吧。那东西很傻瓜的。
给出你usb的基本的信息,一步一步它就能把大框给你了。
再根据实际情况,添加你需要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

手头上有一个MODEM PCMCIA卡需要做驱动(FOR Windows),斑竹能帮忙推荐一个高手吗?
先谢了!
8855885@163.COM
QQ:8855885

网友(2004-10-09):

开始驱动一般用什么工具?
我有次装了DDK,看了半天也不明白,又看msdn上的DDK部分,从Get Starting开始,看呀看,也还不明白,主要是没有代码可写,不知道代码写到什么地方
如果直接用VC写驱动程序,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种方式)

网友(2004-11-15):

我在进行USB驱动开发,谁手上有USB驱动的源代码,请发给我一份,非常感谢!
另外请教用2000DDK如何进行驱动程序的开发,谢谢!

网友:

我在进行USB驱动开发,谁手上有USB驱动的源代码,请发给我一份,非常感谢!
另外请教用2000DDK如何进行驱动程序的开发,谢谢!
对了,我的邮箱是:hcy-yd@126.com

网友:

我在做PCI9054的数据采集卡的驱动.谁有给我一份.

网友(2006-04-04):

请问该如何设置DDK的开发环境?
设置完成后通过运行DDK KIT中的Checked 64 Bit Build Enviroment就可以在VC++6.0中开发驱动程序了

网友:

初学者最好用ddk,因为即使用ds,到debug的时候还是需要了解ddk,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就像c和vc一样,应该先学c再用vc,大家怎么认为?

网友:

我觉得不管开发什么驱动,应该都是初学者,应该从驱动开发最基本的东西学起,比如老罗的helloworld,你先编译一下,了解一下最简单的驱动。

网友(2009-06-26):
不懂,真的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