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k的安装

楼主(2003-11-19):
装ddk之前,要把VC6++的service pack安装,不知道安装了sp5足以?
谢谢!   [DISABLELBCODE]

网友:

应该是版本高的好些,不过也没规定吧,我以前没装sp,ddk照样装照样用。

网友(2005-08-16):

装了ddk 后 在开始菜单上没有 “开始”->“程序”里应该有“Development Kits”->“Windows 2000 DDK”的项目。
这是怎么回事???
安装目录上也没有文件!!!是个空目录!这是怎么回事!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