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

楼主(2004-03-04):
斑竹:
  可以谈一下嵌入式系统的驱动和一般电脑的驱动的区别吗?
  还有我们平常说的驱动指哪种驱动?

网友:

驱动是一个很泛滥的词语,硬件工程师说驱动芯片或者说电压不足无法驱动n个设备,固件工程师也会说自己的代码可以驱动usb模块了,只有软件工程是才会说:写驱动要对操作系统有很深的了解。
以前在网上有人问硬盘IDE的驱动相关资料,我跟他说可以参考linux驱动,后来才知道他想在fpga里面做个ide接口,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
对于你问的嵌入式和pc的驱动,我想应该还是指软件工程师说的驱动,
驱动是操作系统的信任部分,所以不同的操作系统肯定就有不同的驱动,
如果嵌入式和pc应用同一个系统(比如都是linux)那么驱动就没有架构上的区别,
需要注意的就是大小端和寄存器配置等一些细节差别了。
嵌入式操作系统也有提供bsp接口来取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