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读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4-03-09):
我往usb板卡发一串命令,板卡会返回一个不大于64字节的数据包,我用readfile设置只读1字节时,一个数据也读不出,后来我发现如果设置读出的字节数少于返回数据包大小的话,也会出错.这是什么原因呢?能不能捕捉到板卡返回数据的大小,然后再设置readfile的参数吗?请大家指教!先表谢意!

网友:

改驱动可以吧。。

楼主:

改驱动的哪里?把驱动的读例程改动?谢谢!

网友(2004-10-09):

"我往usb板卡发一串命令"
发命令有函数吗?我也想学习驱动开发,就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能说一下吗?

网友:

在驱动程序和固件程序中应对短包做相应的处理。

网友(2005-06-28):

映象中.... 下完request命令後, 會等待其要求長度的資料. 只可以 < = request data length. 不可 > data length. 不然 USB host會回傳錯誤碼. 你可以朝這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