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SP开发是属于驱动开发嘛?他们两者有什么区别? (无内容)

楼主(2004-04-26):
(图片)

网友:

呵呵,头一次听说

网友:

bsp是一种根据上层接口描述的一种硬件的支持包,,对于某些嵌入式操作系统来说,,就是驱动,,但对于纯软件来说,驱动一般描述为基于pc或者linux或工作站的驱动,,上层接口是操作系统,,
对驱动这个“名词”理解不同,会得到不同的定义。。
一般来说前者接口简单(比如接口是一个结构体),而后者,,理解其工作模型才是关键,,
如果都是针对于硬件做驱动,那么,配置寄存器就是相同点!

网友:

bsp可以理解成就是最简单的驱动代码,它属于OS或Firmware的一部分,在PC平台最小的BSP需完成的任务上就是初始化芯片组上中断控制器、内存控制器、PCI控制器与串口(作为调试接口,如果你没钱买那些昂贵的硬件仿真器),基本上有这些你就可以对系统板进行调试了,比如DEBUG各种设备驱动:VGA、USB、IDE、MAC、AC97等。
在OS上的driver一般都是可动态加载的,当然嵌入OS里头直接编进去也就行了,对于一个最小的可运行OS核心来说,BSP是必不可少的,但driver不是。

网友(2004-07-04):

board support package 用于构建一个最小系统,完成操作系统的加载

网友(2005-01-17):

这是什么  呀
乱来

网友(2009-09-04):
BSP我个人感觉可以看做驱动的一个子集,驱动的范围更广,功能更复杂,而BSP只提供最基本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