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系统方面。。。

楼主(2004-04-28):
我是新手,请问自己开发的驱动可以代换电脑上的驱动吗?如果可以应该注意怎样设置才不会出问题?
谢谢!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进行驱动升级就可以了。。。啊

网友:

电脑上面的驱动也是人开发出来的撒
所以,相信自己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