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下usb 驱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4-05-10):
目前,刚学习linux下驱动的编写,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大侠。问题如下:
a.linux不是提供源代码吗,我想把它提供的usbstorage的驱动源代码编译,可是到usr/src/driver/usb/storage中一看,有30个文件,是不是编译这些文件呢?在这个目录下有关makefile文件。我把整个文件夹下的文件拷贝到我自己的目录下,然后make,错误一大堆呀!我这样做可行吗?
b.编译驱动程序时,用gcc,后面跟的编译参数是什么?请知情者告知。
请大家指教。万分感谢!
[DISABLELBCODE]

网友:

有一本专门关于linux驱动开发的书,上面很详细,
包括驱动的调试方法,,都有记载,,可以参考

楼主:

是不是ALESSANDRO BUBINI的linux设备驱动程序这本书?我正在看,可是不懂的地方太多,一头雾水呀,我需要的答案也没找到。

网友:

第一章不就是讲了gcc加的参数么?

楼主:

编译后,出现很多错误,竟然还有内核中一些头文件里的问题,说有些变量没有定义,这是不是我的内核版本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我装的是redhat9,内核版本是2.4.20-8。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来编核心,然后观察系统的行为,书只能告诉你一个大概,关键是自己动手,有一个很好的参考文档就是Linux核心源码下的Documentations目录

楼主:

自己编译了内核,可是启动不起来,想重新再编译一下,不知道那些文件需要删除或不用?

楼主:

在linux系统下我的usb板卡插上后,没装驱动,为什么板卡上表示驱动连接好的指示灯亮?在win2000下是不可能的,

网友(2005-09-23):

我重新编译内核,挂载usb设备时附件错误信息,怎么解决?

网友(2007-06-01):
长见识了  !

网友:
不知道说得是什么,什么样的usb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