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驱动通信,请斑竹一定帮忙

楼主(2004-05-14):
毕业设计为:
用USB连接pc和一组硬件通信。我的代码如下
运行后总是找不到USB设备。
请回复
GUID guidHID;
HidD_GetHidGuid(&guidHID);
m_strLog += _T("HID类的GUID标识为\r\n");
CString strShow;
strShow.Format("%08x-%04x-%04x-%02x-%02x-%02x-%02x-%02x-%02x-%02x-%02x\r\n",
guidHID.Data1,guidHID.Data2,guidHID.Data3,guidHID.Data4[0],
guidHID.Data4[1],guidHID.Data4[2],guidHID.Data4[3],guidHID.Data4[4],
guidHID.Data4[5],guidHID.Data4[6],guidHID.Data4[7]);
m_strLog += strShow;
SetDlgItemText(IDC_EDIT_REPORT,m_strLog);
// 准备查找符合HID规范的USB设备
HDEVINFO hDevInfo = SetupDiGetClassDevs(&guidHID,NULL,0,
DIGCF_PRESENT | DIGCF_DEVICEINTERFACE);
UINT nIndex = 0;
m_strLog += _T("正在查找可用的USB设备...\r\n");
SetDlgItemText(IDC_EDIT_REPORT,m_strLog);
// 查找USB设备接口
SP_DEVICE_INTERFACE_DATA strtInterfaceData;
BOOL bSuccess =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hDevInfo,NULL,&guidHID,0,
&strtInterfaceData);
if (!bSuccess)
{
m_strLog += "\n抱歉,未找到可用的USB设备";
SetDlgItemText(IDC_EDIT_REPORT,m_strLog);
SetupDiDestroyDeviceInfoList(hDevInfo);
return;
}

楼主:

高手都到哪里去了,斑竹快出来救命啊!!

网友:

偶对WINDOWS不熟,你要在LINUX下搞,可参考LINUX源码目录下drivers/usb/usb-skeleton.c

网友:

为什么用&guidhid去找,可以直接用你驱动的guid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