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WIN 2000 DDK 开发的WDM,能否在WIN 98和DXP下使用

楼主(2004-06-16):
我用WIN 2000 DDK 开发的WDM,能否在WIN 98和DXP下使用?做 IO 和 INTTERRUPT功能.是否要在WIN 98和DXP下重新编译.

网友(2005-03-15):

在XP下的开发的驱动程序可以在2000和98下源代码兼容,但是98下的驱动程序不一定能在XP和200上使用。
也就是说,是在源代码级向下兼容的。

网友:

在XP下的开发的驱动程序可以在2000和98下源代码兼容,但是98下的驱动程序不一定能在XP和200上使用。
也就是说,是在源代码级向下兼容的。需要重新编译。

网友(2005-05-15):

  那用deiverstudio写的驱动还能兼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