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ci驱动问题

楼主(2004-06-23):
现在用指针访问一个变量的地址,始终得到的是虚拟地址,请问怎么样得到物理地址那?

楼主:

开发工具为windriver

网友:

如果使用windriver应该不会出现你的结果。
我不知道你怎么做的,我是用windriver做出读写寄存器的函数,然后直接调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