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并口的寄存器是否可以控制读写信号的时序

楼主(2004-08-03):
我想通过并口来控制其他的芯片,有读写、片选、地址/数据选择等信号,和并口定义的信号基本吻合,但是时序上有些问题,我是否能通过写控制寄存器来随意地去控制输出信号啊?

网友:

时序是不能改变的
我觉得EPP方式比较好,速度也快

楼主:

关键是我的信号和EPP有些不同,我想通过控制DATA、STATUS、CONTRAL三个寄存器来控制我需要控制的芯片,DATA、STATUS、CONTRAL三个寄存器就是当作I/O口用了。实际上就是没有遵循并口的时序了,这样可以么?

网友(2004-09-16):

可以。外挂8255的话,想怎么着就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