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PCI卡驱动接收不到中断?

楼主(2004-10-26):
我手上有一个NT下的PCI卡驱动,原先测试是通过的,但现在把它放在XP下就接收不到硬件中断了,我是用DriverStudio的Driver monitor调试加载的。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2007-03-19):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是不是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2008-01-05):
我现在在做这个驱动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