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si总线上atapi接口驱动问题?

楼主(2004-12-15):
各位大侠,您好!
我在开发一个scsi总线上的atapi驱动时,遇到了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情况是这样的:
1。操作系统发送mode sense命令;
2。驱动程序发送packet command;
3。等待drq信号,然后发送mode sense命令包;
4。等待drq信号,但此时怎么都等不到drq信号,最后用request sense命令探测错误,其返回值为:70-0-6-0-0-0-0-a-0-0-0-0-29-0-0-0-0-0
我不知道那地方出了问题,各位大侠帮帮我了,老板催的急呀!!!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2007-09-06):
大虾,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呢,探讨一下啊

网友(2007-12-20):
我遇到的问题更痛苦,Identify命令成功说明硬件没问题,但是一旦发出packet(0xa0)命令,就出错,出错码为0x20
或0x60,request sense命令都不能使用,是用在一个dvdrom上,各位大虾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