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知道usb驱动开发需要什么软件啊

楼主(2005-01-19):
我是初学者,因为要做毕业设计,实在是没办法啊

网友:

从机?
keil 开发固件
vc++,ddk 写pc端驱动
如果想写驱动简单点,就再加上 driverstudio

网友:

这也太笼统了吧,也不说在什么环境下。
如果是在wince下,有示例的驱动,如果是linux那就更多例子了。

网友:

先得去找一块有USB设备的调试板,USB连接线,和相应调试工具.
如:三星的24xx系列产品,网上有卖,调试工具有GDB(较难),用串口连,便宜,其他调试工具都要很多银子,做毕业设计化不来.
PC端就是:VC DDK 或Windriver ...

网友(2007-01-31):
我毕业设计也做这个东西的

今年做的..楼主已经有做好的了...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我也是做的这个,这要看你用不用自己做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