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USB侦听监视及TCP/IP协议解析软件

楼主(2005-01-20):
1.文件
Readme.docThis file.
USBgrasp.exe工具执行文件。
usbcap.sys驱动文件。
ethereal-setup-0.9.6.exe查看分析ppp, tcp/ip, ... 协议的免费软件, 可打开cap文件。
2.USBgrasp.exe v1.0 的功能
实时侦测某个USB Device打开和关闭。
实时显示某个USB Device发送和接受的数据。
有问题请联系。
3.USBgrasp.exe v2.0 的功能, 需要注册。
解析某个USB Device发送和接受的数据,并生成*.cap文件, 用于分析协议完成是否正确。
支持协议:ppp, ip, tcp, udp, wtp, wsp, mms, ...
可以按用户的要求解析协议和保存数据,需要请联系。
在下有丰富的多种协议的开发经验,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4.使用方法
将usbcap.sys拷贝到Window 2000/Window NT系统目录, system32/driver/
运行USBgrasp.exe
点击图标”螃蟹”,可以看到所有的USB设备,选中需要侦测的设备, 点击按钮”Attach Filter”, 列表将刷新, 请多次选中多个需要侦测的设备, 点击按钮”Attach Filter”.
当USB设备无法正常工作时, 点击图标”螃蟹”,请选中已经Filter attached的设备, 点击按钮”Detach Filter”,detach 所有设备, 等设备正常后重新再来.
5.联系方式
fu_jinying@sohu.com
http://home4u.china.com/HOME10/90/70/30/20/42/0000297324/USBgrasp/USBgrasp.rar
6.优点
在局域网上,我们有很多工具用来开发协议,例如 NetxRay, Sniffer,Ethereal 等等,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大多数协议都是在嵌入式系统上开发的,为此很多人付出了许多枯燥辛苦的劳动,用手工的方式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甚至一个位一个位地去检查,判断,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工具,来加速我们协议的开发。
Ethereal 是一个免费的多种协议分析工具,它支持的文件格式是 .cap , 它可以解析PPP/IP/TCP/UDP/WTP/WSP/MMS 等各种协议,可以很方便地查出数据出错的地方,由此我们能够快速地改正程序的错误,加快协议的开发。
在嵌入式系统上,大部分的协议都是利用USB来通讯的,并基于PPP/IP/TCP/UDP,USBgrasp.exe这个工具可以侦听到PC USB收发的数据,并解析PPP/IP/TCP/UDP数据协议,把原始的数据转换成 .cap 文件,这样一来,用户就可以利用Ethereal来查看解析后的数据, 何处出错一目了然。
另外,作者也可以提供抓数据的C源代码,用户可以把它嵌入到自己的系统中,这样也可以生成 .cap 文件,用Ethereal来查看.
大家可以下载USBgrasp.rar并解开,抓到的数据解析文件,用Ethereal查看,是不是一目了然。
Ethereal是免费工具,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也可以问fu_jinying@sohu.com要。

网友:

win2000
我插上新的设备,刷新,可列表里还是刚才的设备。
usb 枚举信息是否能抓到?

楼主:

当然是刚才的设备,因为驱动装过后就可以枚举到,
不过,插上设备后,列表中该设备项"Connect"应该为"Yes",是不是?
别忘了拷贝usbcap.sys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wdy9927在 2005/01/21 11:44am 第 2 次编辑]

明白了,原来是插的设备里面都有显示,如果再连接的话,后面会出现 yes,没连接的话,就是no 。
呵呵,那天没看明白。
但是怎么看发送接收的数据呢?
在主窗口只有 USBgrasp Start . . .

楼主:

先把USB设备拔除,再运行USBgrasp,点击图标"螃蟹",选中列表中你安装的USB设备名字,点击按扭”Attach Filter”,你再查看,”Filter attached” 项是否显示为”Yes”,是则成功了.如果列表中有多个你安装的USB设备名字,请多次选中列表中你安装的USB设备名字,并多次点击按扭”Attach Filter”,然后退出USB List对话框,接上USB设备并通讯,看是否有数据显示.

网友:

ok 了~
原来选中后需要拔下再插上,才有数据。

网友(2008-03-12):
好,不错,我要认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