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为什么我的frameBuffer LCD没有反应?

楼主(2005-01-20):
我用的是深圳优龙的44B0开发板,用他们提供的uClinux源码包,里面没有LCD的驱动,自己另外找到了s3c44b0fb.c的帧缓冲驱动程序,按照4级灰度初始化后,让屏幕分4级灰度刷新,正常,说明LCD寄存器设置没有问题,然后就没有反应了。
我通过应用程序测试好像在/dev下并没有fb0这个设备,但我在make menuconfig下把该选的都选了,包括devfs支持,在Samsung/44B0/下的Makefile中添加 fb0,c,29,0 后,/dev/下有fb0,并且在应用程序中用open打开,没有返回-1。不知道是有什么地方还没有考虑到,还请大侠指点,谢谢!
还有,在什么地方添加console=ttyS0 console=fb0 以便可以通过串口操作的同时也能让LCD显示。

网友:

fb0会不会是在/dev目录的某个子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