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编好的驱动没法安装?是否inf文件的错?

楼主(2005-03-25):
我用DriverWorks编了一个PCI2040的驱动(实质的关于数据的操作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生成了一个框架),编译后生成了.inf文件和.sys文件,可是安装的时候win2000却提示“无法为该设备找到合适的驱动程序”,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仅仅生成个框架是没法安装的,还需要作些其他的什么工作?
我是初学者,还请不吝赐教啊!
另外,我用DS中的EzDrvInstaller动态加载了一次,发现没有问题,可以用DriverMoniter看到啊。
请问用EzDrvInstaller加载和通过硬件向导安装,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inf文件内容如下:
;; PCITest.inf
;; ********* PLEASE READ ***********
;; The wizard cannot create exact INF files for all buses and device types.
;; You may have to make changes to this file in order to get your device to
;; install. In particular, hardware IDs and logical configurations require
;; intervention.
;;
;; The Windows DDK documentation contains an excellent INF reference.
;--------- Version Section ---------------------------------------------------
[Version]
Signature="$Windows 95$"
Provider=%ProviderName%
; If device fits one of the standard classes, use the name and GUID here,
; otherwise create your own device class and GUID as this example shows.
Class=NewDeviceClass
ClassGUID={ff646f80-8def-11d2-9449-00105a075f6b}
;--------- SourceDiskNames and SourceDiskFiles Section -----------------------
; These sections identify source disks and files for installation. They are
; shown here as an example, but commented out.
;[SourceDisksNames]
;1 = "Install Disk",Disk1,,
;[SourceDisksFiles]
CITest.sys = 1,,
;--------- ClassInstall/ClassInstall32 Section -------------------------------
; Not necessary if using a standard class
; 9X Style
[ClassInstall]
Addreg=Class_AddReg
; NT Style
[ClassInstall32]
Addreg=Class_AddReg
[Class_AddReg]
HKR,,,,%DeviceClassName%
HKR,,Icon,,"-18"
;--------- DestinationDirs Section -------------------------------------------
[DestinationDirs]
PCITest_Files_Driver = 10,System32\Drivers
;--------- Manufacturer and Models Sections ----------------------------------
[Manufacturer]
%MfgName%=Mfg0
[Mfg0]
; PCI hardware IDs use the form
; PCI\VEN_aaaa&DEV_bbbb&SUBSYS_cccccccc&REV_dd
;
%DeviceDesc%=PCITest_DDI, PCI\VEN_104C&DEV_AC60&SUBSYS_00000000&REV_00
;---------- DDInstall Sections -----------------------------------------------
; --------- Windows 9X -----------------
; Experimentation has shown that DDInstall root names greater than 19 characters
; cause problems in Windows 98
[PCITest_DDI]
CopyFiles=PCITest_Files_Driver
AddReg=PCITest_9X_AddReg
[PCITest_9X_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PCITest.sys
HKR, "arameters", "BreakOnEntry", 0x00010001, 0
; --------- Windows NT -----------------
[PCITest_DDI.NT]
CopyFiles=PCITest_Files_Driver
AddReg=PCITest_NT_AddReg
[PCITest_DDI.NT.Services]
Addservice = PCITest, 0x00000002, PCITest_AddService
[PCITest_AddService]
DisplayName = %SvcDesc%
ServiceType = 1 ;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3 ; SERVICE_DEMAND_START
ErrorControl = 1 ;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0%\System32\Drivers\PCITest.sys
[PCITest_NT_AddReg]
HKLM, "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PCITest\Parameters",\
"BreakOnEntry", 0x00010001, 0

; --------- Files (common) -------------
[PCITest_Files_Driver]
PCITest.sys
;--------- Strings Section ---------------------------------------------------
[Strings]
ProviderName="Your Company Name here"
MfgName="Name of HW Manufacturer here"
DeviceDesc="Description of Device here"
DeviceClassName="Description of PCITest Device class here"
SvcDesc="Description of PCITest NT service here"

网友:

关注中。。。

楼主:

为什么没人回答啊,请高手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