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是才鸟,请问 GUID 是不是grapic user ID 的意思? (无内容)

楼主(2005-04-04):
(图片)

网友(2005-07-13):

不是

网友:

应该不是的吧

网友:

可能是group user ID

网友:

guest user identification

网友:

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128位值

网友(2008-07-20):
Globally Unique IDentifier,128位值
这个应该是正解,如果在windows下编写com程序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