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用DDK调试USB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5-05-31):
当用DS2.7生成驱动代码后,偶用DDK编译了一下,可是当build后,DDK显示如下错误:
sys\link<>: errorLNK1207: incompatible PDB format in "d:\usbcameral\sys\objchk\i386\usbcameral.pdb";delete and rebuild
不知道上面这个错误,是什么东西,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

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虽然编译时出了上面的问题,但是系统文件已经生成了,但现在就是驱动程序安装上没用,不知驱动不了设备是不是有关.inf文件的关系啊?

网友:

虽然不懂,帮忙UP

网友(2005-08-24):

   把这个d:\usbcameral\sys\objchk\i386\usbcameral.pdb文件删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