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慢看一个linux下字符设备驱动程序的问题,读没问题,写不行,

楼主(2005-06-28):
驱动编译没有错误,初始化和read()都没有问题。
但是当我在应用程序中调用write()函数的时候,老是返回-1。应该是static int s3c2410_write(struct file * file,const char *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根本就没有执行,狂不解!!
请教大牛们!!急死我了!
#include <linux/config.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asm/io.h>
#include <linux/miscdevice.h>
#include <linux/sched.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poll.h>
#include <linux/spinlock.h>
#include <linux/irq.h>
#include <asm/arch/irqs.h>
#include <asm/delay.h>
#include <asm/arch/S3C2410.h>
#include <asm/hardware.h>
#define DEVICE_NAME      "IIC"
#define IIC_MAJOR 233
#define IICBUFSIZE 20
static DECLARE_WAIT_QUEUE_HEAD(s3c2410_wait);
static char iic_Data[IICBUFSIZE];
static volatile int iic_DataCount;

static int s3c2410_write(struct file * file,const char *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iic_DataCount=count;
       printk("WRITE\n");
       copy_from_user(iic_Data,buffer,count);
     return 0;
}
static int s3c2410_read(struct file * file, char *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int i;
     iic_DataCount=count;
     printk("READ\n");
     for(i=0;i<count;i++)   iic_Data=i*2;
     copy_to_user(buffer,iic_Data,iic_DataCount);
          return count;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s3c2410_fops =
{
     owner:      THIS_MODULE,
     read: s3c2410_read,
     write: s3c2410_write,
};
static devfs_handle_t devfs_handle;
static int __init s3c2410_init(void)
{
     int ret;

     ret = register_chrdev(IIC_MAJOR, DEVICE_NAME, &s3c2410_fops);
     if (ret < 0) {
      printk(DEVICE_NAME " can't register major number\n");
      return ret;
     }
     devfs_handle = devfs_register(NULL, DEVICE_NAME, DEVFS_FL_DEFAULT,IIC_MAJOR, 0, S_IFCHR | S_IRUSR | S_IWUSR,&s3c2410_fops, NULL);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s3c2410_exit(void)
{
     devfs_unregister(devfs_handle);
     unregister_chrdev(IIC_MAJOR, DEVICE_NAME);
}
module_init(s3c2410_init);
module_exit(s3c2410_exit);

楼主:

大虾们指教一下吧!!

网友:

今天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read.iotcl都可以,唯有write不执行,还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2005-08-05):

我没具体试,不过可能是因为write()中返回的也应该是count值,而不是0。库函数中的write()函数实际上会多次调用驱动中的write(),一直到从设备中读取完应用给定的字节量,如果驱动的write()返回0,则说明这一次写设备操作一个字节都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