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linux下pci驱动的问题

楼主(2005-08-03):
在写一个pci的驱动,需要用到中断INTA;
我把pci配置空间的寄存器Interrupt Pin设为1,在open函数中申请中断,成功,申请函数如下,des_interrupt是中断处理程序!

static int des_open(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if(error = request_irq(card->irq, &des_interrupt, SA_SHIRQ, DES_NAME , card)) //SA_SHIRQ: Interrupt is shared
     return error;
  printk("The request_irq is OK, card->irq:%x\n", card->irq);
  。。。
}
中断处理函数为:
static void des_interrupt(int irq, void *dev_id, struct pt_regs *regs)
{
printk("enter into des_interrupt!\n");
card = (struct des_card *)dev_id;
u32 status;
//spin_lock(&card->lock);
           status = readl(card->iobase0 + ISR);
if(!(status & INT_MASK))
{
//    spin_unlock(&card->lock);
    printk("<0>it's not des interrupt!\n");
    return;  /* not for us */
}
writel(0x0, card->iobase0 + ISR);
printk("ISR=%8x\n", readl(card->iobase0 + ISR));
//spin_unlock(&card->lock);
card->readsize = card->readsize + DMABlockSize;
printk("leave des_interrupt!\n");
}

但发现中断产生时(我把中断引出来点亮led灯了,所以可以确定中断产生了) ,并不进入des_interrupt函数,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啊?thx
初来乍到,请牛牛们多多关照^_^

网友(2010-02-11):
关注中,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