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下的DDK 安装

楼主(2005-10-19):
为什么我在XP下装了2000的DDK ,运行时会出现问题,以前在2000下编译通过的驱动现在通不过了,好象是说VC的库文件有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会事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安装XP的DDK不就可以了

楼主:

那做出来的驱动2000下能用吗?

网友:

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A:

我用2003 SERVER DKK写出来的驱动能在WIN2000/XP/2003 SERVER下跑。

网友(2006-06-07):

这样啊,谢谢啦

网友(2006-07-08):
那做出来的驱动2000下能用吗?

XPDDK有针对2000的选项

网友(2006-10-16):
引用 网友A:
我用2003 SERVER DKK写出来的驱动能在WIN2000/XP/2003 SERVER下跑。

那2003的ddk比较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