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pci interface card 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5-10-20):
请教各位高手,我想在台式机上用pci interface card 接pcmcia无线网卡,不知道在linux下是否要驱动先pci interface card?谢谢!

网友:

你这个pci interface card 应该是PCI to PCMCIA转换卡,linux应该自己带的有这个驱动

网友:

要的..  要透過linux的PCI Bus Driver 去知道你的PCMCIA卡已經插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