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下pci设备驱动程序编写的问题?

楼主(2005-10-21):
希望高手能指点迷津,首先,PCI设备的驱动还需要一般块设备或非块设备的模式写驱动吗?比如引用read,write 等函数。需要连到IO系统的驱动头链表吗?
    关于中断,怎样将读到的interrupt Line 信息转到中断向量表,将中断连到ISR?
  谢谢!!!!

网友:

在配置寄存器里有用来描述interrupt的,从配置空间就可以读出来

网友:

看我的blog,有很详细的说明
http://poople.blog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