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的pci冷启动时pci配置错误,而热启动配置正确?

楼主(2005-11-15):
启动时pci配置中bar0、bar1用的时默认1mb的分配,而热启动就正确??搞的每次都要进一下bois再退出!

网友(2006-01-09):

是不是你的pci设备启动时间太久了,在系统加电开始扫描pci设备的时候,你的设备还没有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