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在用XPDDK开发驱动啊,有简单问题请教?

楼主(2005-11-17):
要在Windows XP sp2下开发驱动程序,可不知怎样配套才是正确的。
安装开发工具搞的一踏糊度,VC、MSDN、DDK、DriverStudio、Microsoft Platform SDK安装了无数次,编译例子始终有错误。
现想请教正在用Win XP操作系统,使用XPDDK开发驱动程序的前辈,VC、DriverStudio、Microsoft Platform SDK都是什么版本?
VC有:VC6.0、VC .NET
DriverStudio有:V3.1、V3.2
Microsoft Platform SDK:Windows Server 2003 SP1 SDK
急呀,哪位帮帮我!!!先谢了。

网友:

3.1 和3.2 区别比较大
我以前用2.6,现在正用3.1
安装一般是VC-DDK-DRIVERSTUDIO
完了编译DRIVERSTUDIO的LIB
然后在做你的开发
一般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