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VC下如何显示YUV图像

楼主(2006-05-24):
我使用VC通过一个PCI driver得到了一帧CIF、YUV422图像数据,读到了一个Buffer数组里,请问使用VC显示这副图像有些什么方法?
目前还不是很熟悉VC,可能问题比较肤浅,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用ddrow吧,,或者进行转换成rgb用cdb吧。。网上应该有很多代码

楼主:

再请问一下:
1)如果使用DirectDraw是调用某些控件吗?
2)YUV转RGB问题不大,cdb是什么类库吗?
多谢!

网友:

如果是连续视频建议你用directdraw技术,,
一般都是直接调用api,网上估计已应该有其他封装了。。

楼主:

那么看来需要研究一下directDraw,又是新东西 不过至少有了思路,谢谢!

网友(2006-08-13):
liuiang大侠给的软件能否说明一下啊

网友:
不需要什么 directdraw 技术啦。
我以前写了一个显示 ppm 及 yuv (yuv420p)  的 vc 程式,可以用简单的方法显示。
为了赚分数,就送给你。但我自己都忘记怎样用了

显示 ppm 及 yuv-420

网友(2008-11-27):
thanks for sharing it

download it, thanks.

网友(2009-02-11):
有點難懂!

网友:
谢谢提供的信息,我也有收获

网友(2009-11-11):
想下载来看看,可惜没有元,无法下载。

网友(2010-09-08):
好像不能用啊

网友(2011-11-15):
您做好没呢。我也想看这个。可以发给我一下吗?
wajukin@126.com
谢谢。。

网友(2012-03-13):
想下下来看下

网友(2012-04-13):
被打击了

网友(2012-12-08):
觉得很有用,要看看

网友(2014-04-16):
最简单的,使用画点函数一个一个的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