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3C2440的强劲开发系统,热销中!

楼主(2006-05-25):
基于S3C2440的强劲开发系统,热销中!
SAMSUNG系列新品上市:S3C2440开发系统, 热销中!!!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page=end&threa did=3299

三星公司的ARM9核的嵌入式处理器 —— S3C2440A主频高达400MHz,最高可达533MHz,低功耗,高性能,适合于PDA,便携媒体播放器, 卫星导航仪等多媒体终端。同时可以作为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嵌入式硬件设计教学。该芯片是SAMSUNG目前主推的ARM嵌入式处理器,市场大量产品采用该芯片,性价比高,货源充足。

1、开发系统硬件配置:

六层PCB设计,稳定可靠。
S3C2440A-40 标称主频400MHz,ARM 920T内核。
16Mbit NOR FLASH,16bit宽度。
512M bit NAND FLASH,8bit宽度。
512M bit SDRAM,133MHz,32bit宽度(两片组成)。
7-24V宽电压输入,LT1765高效DC/DC降压,标配12V电源。
10Mbps低功耗嵌入式专用以太网网络芯片CS8900A-CQ3,接口为标准RJ45插座, 集成网络变压器,安全可靠。
3路串口,两路带握手信号,可接调制解调器或者GPRS;COM3位3线制和IRDA共用CPU的UART2信号,COM3和IRDA只能同时使用其中一个。
IRDA接口,采用高灵敏度RPM851A红外收发模组,标准配置,和COM3共用。
LCD接口,支持CSTN,TFT等多种LCD。
一个摄像头接口。
立体声音频输入输出接口,外加一路麦克风输入。
2个全速USB1.1 HOST接口,可外接HUB扩展。
1个全速USB DEVICE接口。
SD卡接口,支持SD/MMC和SDIO设备。
96针高可靠欧式插座提供外部扩展,32*3排列,集成总线和其他可能用到的信号。外部总线通过高速双向缓冲器隔离,保证系统的安全。
1个PCMCIA接口。
S3C2440A内部集成RTC时钟模块,外部提供RTC电池,插座安装,可更换。
采用有源晶振+无源晶振两种模式设计,用户可选用其中一种或者同时使用两个时钟,方便评估。
ARM标准20芯JTAG接口,支持Multi-ice仿真器。
系统无任何加密措施,如单片机或CPLD,确保完整的参考设计。

软件开发资源配套:
配套DVD光盘一张,最丰富的软件资源以及开发资料(这是2440全部的资源,你不可能再找到比这更全的开发资源了)
除了开发系统本身的软硬件件资源以外,还特送超值大礼包:
1、SAMSUNG原版SMDK2440开发套件全套完整资料(几百M),包括原理图、LINUX BSP(含Source code)、WINCE BSP(含Source code), 相应开发工具,文档资料等等;
2、WINCE.NET 4.2 Platform Builder开发工具(评估版)
3、EVC4.0开发工具(开发WINCE应用程序使用的开发工具)

S3C2440开发套件Linux操作系统平台软件介绍:

Jtag烧写程序,和本套件中提供的Jtag调试器(Wiggler)配合使用,完成通过JTAG接口烧写NOR Flash和NAND Flash;
强大功能的BootLoader,支持NOR Flash启动;支持NAND Flash启动;支持Flash分区,烧写;支持在线升级;支持通过USB下载程序到SDRAM直接运行,适合调试阶段。
Linux内核, Kernel 2.4.18, 标准Linux内核或Mizi Linux内核;
支持各类文件系统,如ROMFS、CRAMFS等文件系统;
全部的UART驱动;
USB驱动,支持U盘,鼠标,键盘等;
LCD驱动;
触摸屏驱动;
音频驱动;
以太网驱动;
Busybox 1.0.0-pre10,组合所有的Linux基本命令;
嵌入式Linux图形用户界面 QT/E 2.3.1;
mpegplayer,可进行Mp3,mpeg播放;
Mediaplayer,一个基于QT/E的视频播放软件。

S3C2440开发套件WINCE操作系统平台软件:
Jtag烧写软件,和本套件中提供的Jtag调试器(Wiggler)配合使用,完成通过JTAG接口烧写NAND Flash;
提供Eboot,WINCE自带的BOOTLOADER,功能强大,实现通过网络接口和TFTP协议下载以及烧写WINCE内核映象文件NK.bin到NAND Flash中;
提供NBOOT,可实现快速引导WINCE操作系统,包括全部源代码,;
WINCE.NET 4.2 内核
支持Flash文件夹,建立在NAND FLASH中
UART驱动;
USB驱动,支持U盘,鼠标,键盘等;
LCD驱动,支持各类TFT真彩LCD;
触摸屏驱动;
音频驱动;
以太网驱动;
PCMCIA驱动,可以通过PCMCIA转接卡使用CF卡接口的设备;
SD卡驱动,支持各类型容量SD卡,支持热插拔带写保护;
WINCE平台超强的媒体播放器Betaplayer,支持音视频文件的播放,提供播放器源代码;
Pocket IE浏览器
支持国内常见的的GPS导航软件(如灵图天行者PPC版本,城际通PPC版本等)。

开发系统手册:

开发系统硬件手册
开发系统WINCE操作手册
开发系统linux操作手册

开发套件发货清单:
1. S3C2440开发板一块
2. LCD板 + TFT 真彩触摸3.5“寸LCD一块
3. 交叉串口线一根
4. 交叉网线一根
5. JTAG电缆一根
6. USB连接线一根
7. JTAG调试板(标准的Wiggler)一块
8. 12V开关电源一个
9. 配套开发资源DVD光盘(4.5GB,提供S3C2440最全最丰富的开发资源)

购买联系:

embeder@126.com
sales@micro-embed.com
0755-22055230

楼主:

S3C2410开发平台,含LCD 仅售1600!(一套的价格,获得两套系统的资源,送ARMer9高级开发系统配套光盘资源)

火热优惠价:

S3C2410开发板 + 3.5"真彩TFT LCD     仅售¥1600 !!!
特别附送:
1. Embeder开发的基于S3C2410的ARMer9高级开发系统 核心板和基板 PCB空板一套(适合硬件DIY使用,仅送出20
套,先卖先得!)
2. Embeder开发的基于S3C2410的ARMer9高级开发系统配套开发资源DVD光盘一张(价值500元,购买该款S3C2410平
台即送)。

购买请联系:
embeder@126.com
sales@micro-embed.com
0755-22055230

S3C2410:ARM920T ARM内核,0.18um CMOS工艺,带有全性能的MMU,16KB instruction caches 和16KB data
caches,具有高性能、低功耗、低成本,小体积等优点,工作温度:0.C-70.C适用于开发高性能手持式以及便携
式智能设备或终端,人机界面,消费类电子等领域。

详细资料也可以参见: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3307

开发平台硬件配置:

主处理器Samsung S3C2410X ARM920T内核,主频最高可达202MHz,商用级;

64M  Bytes  NAND Flash,可用于存放操作系统映象;
256K Bytes  NOR  FLASH,可用于存放bootloader启动代码;
64M  Bytes  SDRAM,2片 32M SDRAM 并联;
1个10Mbps以太网接口,采用应用很广的CS8900A;

1个USB Host全速接口,支持USB 1.1协议,支持USB主方式通信;

1个USB Device全速接口,支持USB从方式通信;
1个ATA接口,用于外接硬盘、光驱等外围设备,暂不提供DEMO程序;
1个SD卡接口,最大可以支持1G byte SD卡;
1个音频输入/输出接口(I2S),立体声输出,麦克风输入;
1个LCD显示器接口,可支持TFT LCD,可支持12英寸800×600真彩LCD;

1个触摸屏接口,4线电阻式触摸;

3个UART(串口),实现串口高速传输;
1个RTC,为系统提供实时时钟基准,可以外接后备锂电池;

1个Watchdog,用于提高系统抗干扰性能;
多个162245总线缓冲器,可匹配5V电平逻辑,充分保护CPU,;
1片CPLD逻辑,用户可自行修改,并通过JTAG进行编程;

1个JTAG接口,ARM标准20针定义,支持通过ARM仿真器进行软件调试与开发;
4个通用按键,支持中断方式,用户可编程,自定义功能;
3个可编程LED灯,用户自定义功能,用于调试BSP使用;

EBI BUS(外扩总线),给用户预留备用40芯外扩总线;
1个电源开关,用于系统电源通断;
1个复位按钮,用于手动系统复位;

软件开发资源配套:

特别提示,除开发系统配套的软件资源以外,还特送超值大礼包:
基于S3C2410的ARMer9高级开发系统配套开发资源DVD光盘一张(价值500元),该开发资源DVD光盘主要内容请参见
本介绍最后部分。

开发套件Linux操作系统平台软件介绍:

Jtag烧写程序,和本套件中提供的Jtag调试器(Wiggler)配合使用,完成通过JTAG接口烧写NOR Flash和NAND
Flash;
强大功能的BootLoader,支持NOR Flash启动;支持NAND Flash启动;支持Flash分区,烧写;支持在线升级;支持
通过USB下载程序到SDRAM直接运行,适合调试阶段。
Linux内核, Kernel 2.4.18, 标准Linux内核或Mizi Linux内核;
支持各类文件系统,如ROMFS、CRAMFS等文件系统;
全部的UART驱动;
USB驱动,支持U盘,鼠标,键盘等;
LCD驱动;
触摸屏驱动;
音频驱动;
以太网驱动;
Busybox 1.0.0-pre10,组合所有的Linux基本命令;
嵌入式Linux图形用户界面 QT/E 2.3.1;
Splay,可进行MP3播放;
Mediaplayer,一个基于QT/E的视频播放软件。

开发平台源代码发布清单:

Mizi Linux内核源码,包括提供的驱动程序包括网口驱动,LCD驱动,音频驱动,USB主机控制器驱动(支持USB鼠
标、U盘),MMC卡驱动,串口驱源码;已编译好的内核

开发板测试程序以及驱动源码

vivi(bootloader)的源码
交叉编译器:cross-2.95.3.tar.bz2

boa-0.94.13.tar.gz boa源码包

基于Windows,使用Wiggler 烧写NAND flash的软件工具 SJF2410

开发平台文档发布清单:

完整无误的开发平台硬件原理图

详细的产品用户手册以及开发文档

系统所用相关芯片资料

在Linux下安装Linux操作系统,配置开发环境

编译vivi内核指南

烧写板上的NOR flash指南
Linux驱动程序编写指南

嵌入式服务器端CGI指南

如何编译在目标板上运行的Linux程序
与目标板交换文件和在目标板上运行程序

移植linux下开放源码的服务器boa指南

开发平台发货清单:

S3C2410开发板一块
3.5寸带触摸真彩TFT LCD一块

交叉串口线一根

交叉网线一根

JTAG下载电缆一根

USB接口线一根

JTAG调试器Wiggler一块

12V/1A电源一个

配套开发资源光盘一张

以下为附送的ARMer9高级开发系统开发资源DVD光盘的主要内容(因为内容太多,无法全部列出,选出部分内容列
举):

1.ARMer9高级开发系统全套开发工具;
2.自主开发的运行于DOS、Windows98/2000/XP/NT和Linux下的JTAG烧写程序,可烧写NOR型Flash(Intel的Strata
Flash)和NAND型Flash(Samsung的K9S1208U0M),包括linux版本和dos版本的源代码,让您轻松掌握JTAG操
作;
3. ARMer9开发系统测试程序——可以测试ARMer9开发系统的各种功能,如串口下载,USB下载、SD卡测试、CF卡测
试、,音频测试、按键测试、中断系统测试、NOR Flash以及NAND Flash读写测试(一共提供了多达95项测试例
程,附带测试程序源代码);
4. NANDBOOT — 这个程序的功能是从nandFlash程序中引导系统的示例代码,包括源代码;
5. 全套Samsung原版S3C2410开发资料;
6.  ARMer9开发系统的原理图;
7.  USB驱动程序,以及源代码;
8. u241mon底层监控程序和DNW下载工具,以及u241mon和DNW工具的源代码;
9. ARMer9开发系统文档资料,包括Linux Bootloader命令行使用指南,ARMer9开发系统Linux Porting操作指南等
自行编写的多篇开发文档,给您提供最有力的支持;
10. WinCE4.2.NET BSP for ARMer9开发系统,包括整套BSP的源代码;
11. ARMer9开发系统上运行的WinCE4.2.NET内核,CS8900A以太网驱动,串口驱动,USB HOST & DEVICE驱动和
SD/MMC卡驱动,CF卡驱动均可完成,在WinCE下可以使USB鼠标,USB键盘,U盘,SD/MMC卡和CF卡等外设,声音播放
正常,可以使用WINCE下的播放器播放MP3,可以用WINCE下的MediaPlay播放视频文件;
12. ARM ADS1.2开发环境;
13. ARMer9 Linux SDK包(包括专用开发工具)
14. Linux for S3C2410:Bootloader以及源代码、Linux Kernel 2.4.18内核源代码,Root文件系统(Cramfs文件
系统)、全套编译工具(自编了一个安装的Makefile,让交叉开发环境的安装过程变得简单方便),含CS8900A 以
太网驱动,串口驱动,USB HOST & DEVICE驱动和SD/MMC卡驱动,最新的嵌入式Linux的小型化Shell-BusyBox-
1.00(提供了很丰富的命令,和PC机上linux中的shell命令媲美),带所有驱动的源代码;

15. ARMer9 Wince开发工具盘。

以上DVD光盘内包含的丰富的软件资源、开发工具以及文档的有效内容高达 4.5GB !

楼主:

便携式PXA270处理器开发系统 —— Cayman,提供嵌入式linux和WINCE平台

基于Intel最新的Mobile处理器PXA270的Cayman开发系统,适合高端智能手机、PMP方案、行业PDA方案、专业手持
设备。
这是一款Embeder设计的基于Intel最新的Mobile处理器PXA270的开发系统。
可提供linux操作系统和wince操作系统。

我们有着两年的pxa27x处理器系统设计经验,从Intel的pxa270 sample 开始就已经进入pxa27x系列处理器的设计
领域,成功设计了基于 Intel pxa27x处理器的PMP方案,以及基于Intel pxa27x处理器的PMP方案智能手机方
案。

Cayman开发系统在这些成熟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推出的。
关于 Intel PXA27x处理器(最强的嵌入式处理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我们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嵌
入者之家)链接: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1905  ;

关于Cayman开发系统的详细介绍,您可以参见

我们的产品网站:
http://www.micro-embed.com

我们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嵌入者之家)链接: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2180  ;

Cayman开发系统采用Intel新一代Xscale处理器PXA270。

该款芯片引入了X86架构奔腾4系列上的多媒体扩展功能,用户通过该技术可以播放高质量的视频;同时加入了
Intel SpeedStep动态电源管理技术,在保证CPU性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移动设备功耗;
Cayman开发系统提供了完善的底层操作系统的支持和丰富的应用接口,适用于嵌入工业控制,数码媒体播放,交
互机顶盒,车载GPS等方面的应用产品。
Cayman开发系统提供触摸屏接口,LCD彩屏接口,VGA视频输出接口,音频输入输出接口,10/100M自适应网口,
USB Host/Device接口,串口,红外接口,SD/MMC卡接口,CF卡接口,PCMCIA无线网卡接口等等。
Cayman开发系统设计思想是:
系统主板 + 功能板。
客户根据需要可以选择配置,灵活方便。
系统主板:
System Main Board —— SMB (标配)
功能板:
Storage and WLAN Inteface Board —— SWLIB (标配)
VGA Function Board —— VFB (标配)
LCD Board —— LB (选配)
★ System Main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六层PCB设计,局部区域采用激光钻孔工艺,系统所有的关键信号均进行严格的等长控制以及阻抗匹配,工
作
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HP PDA大小,可以放入口袋);

● 中央处理器
◆ CPU: INTEL公司的Xscale,主频520MHz;
● 外部存储器
◆ 内存:64MByte 133MHz SDRAM(2片16位的SDRAM芯片组成32位接口);
◆ NOR Flash:32MByte存储器(2片intel E28F128组成32位接口);
● 电源
◆ 高效率开关电源为内核和IO供电,稳定可靠
◆ 输入直流电压5V/2A,带电源开关和系统上电指示灯;
◆ 系统复位建;
● 网络接口
◆ 采用DAVICOM公司最新的DM9000AE 100M以太网接口芯片(10/100M自适应),经过优化,网口传输速率极大提
高;
(DM9000AE以太网接口芯片介绍:LOCAL BUS芯片,48PIN、10/100M自适应、LOCAL-BUS interface;工作模式
8/16bit, 有AUTO-Mdix(自动翻转)、TCP/Ip加速(IPV4 check sum offload)减轻CPU负担,提高整机效能,
20nsI/O读写时间;2.5V/3.3V低功耗。)
◆ 一个10M/100M标准自适应以太网接口,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 串口
一个全功能异步串口(9线制串口,波特率最高可达230400,支持modem连接,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一个bluetooth串口(5线制串口,波特率最高可达921600,支持高速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 音频接口
◆ TSC2101立体声音频解码&触摸屏控制芯片,立体声DAC能以高达48k/s的采样率播放音频文件,专供PDA、
PMP、 智能手机和MP3播放机使用;
(TSC2101将扬声器放大器、耳机放大器和四线触摸屏控制器与音频编解码器集成在一起,带有一个立体声头戴送
受话器接口、一个手机送受话器接口、一个单声道8Ω扬声器放大器以及一个32Ω受话器驱动器,集成有一个电池
监控器和一个片上温度传感器。)
◆ MIC & Speaker 二合一复用接口(音频录放接口,PMP、手机和PDA设备专用);
● 视频和触摸屏接口
◆ 开发平台标配samsung最新26万色320x24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提供LCD板);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4096色STN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1024
×768象素;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64K色、真彩色TFT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
到1024×768象素;
◆ 一个44芯LCD接口引出了LCD控制器和触摸屏的全部信号(连接VGA板或者LCD板,二选其一);
◆ 标准VGA接口,可直接接各种VGA接口的CRT显示器或LCD显示器(在VGA板上);
● USB接口
◆ 一个USB HOST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经过优化,对USB
Storage类设备读写速度极大提高;
◆ 一个USB DEVICE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 IO扩展接口
◆ 两个64pin 的双边缘连接器,提供扣板和主板的可靠链接;
● 调试手段的硬件支持
◆ 两个数码管(调试底层BSP软件用);
◆ 4个供用户编程的通用按键;
◆ 1个供用户编程的通用指示灯(调试底层BSP软件用)
◆ 10芯JTAG接口,用于裸板程序加载,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 Storage and WLAN Inteface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存储卡口
◆ 一个SD/MMC卡接口,可支持SD/MMC卡(ESD防护设计,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
标);
◆ 两个50pin的CF卡接口,支持Cayman开发系统双CF卡同时使用(ESD防护设计,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
高, 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 PCMCIA接口
◆ 一个68pin的PCMCIA接口,支持PCMCIA无线网卡(ESD防护设计);
● 优化的防护设计
◆ 多片数据和地址缓冲芯片,保护核心板电路,增强总线驱动能力,保证良好的信号完整性;

★ VGA Function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VGA接口
◆ 高性能D/A转换芯片;
◆ 一个标准VGA接口,可直接接各种VGA接口的CRT显示器或LCD显示器;
◆ 44pin LCD接口以及接口连接排线(连接SMB板);

★ LCD Board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LCD接口
◆ 44pin LCD接口以及接口连接排线(连接SMB板);
● TFT LCD屏
◆ samsung最新26万色320x24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
★ 操作系统和软件支持
◆ 支持WINCE4.2.NET
◆ 支持Linux-2.6.12.4操作系统
★ 用户DVD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1) ADS1.2安装程序(评估版);
2) 启动引导源代码和下载烧写工具(DOS版本和Windows版本);
3) Linux for Cayman 全套BSP以及交叉编译工具;
4) WINCE全套BSP for Cayman,及已编译好的WINCE镜像文件;
5) BSP开发以及Kenel定制工具—— WINCE4.2 Platform Builder(评估版)
6) WINCE上针对PXA270优化的媒体播放器以及源代码;
7) WINCE应用程序开发样例代码;
8) PXA270及板上扩展芯片的DATASHEET;
9) Cayman开发系统原理图(pdf格式);
10) Cayman开发系统硬件手册(pdf格式)、Cayman JTAGFlash下载使用手册(pdf格式)、Cayman开发系统
WINCE
系统开发手册(pdf格式);
11) Intel PXA270处理器原版全套开发资料
12) WINCE 开发Training 胶片以及文档(200M大小)。
Cayman开发系统所支持的外围设备:
支持CF存储卡设备,支持两个CF存储卡可以同时使用(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
标);
支持CF卡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需CF卡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制造商提供该设备的WINCE驱动程序);
支持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需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制造商提供该设备的WINCE驱动程序);
支持SD存储卡设备(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支持MMC存储卡设备(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支持优盘(USB 1.1),即插即用;
支持移动USB硬盘(USB 1.1),即插即用;
支持USB Hub,即插即用;
支持USB有线鼠标以及USB无线鼠标,即插即用;
支持USB有线键盘以及USB无线键盘,即插即用;
支持USB同步PC机;
支持CRT显示器、LCD显示器;
支持TFT LCD、STN LCD;
支持通过串口外扩GSM/GPRS无线通信模块;
支持通过串口外扩GPS模块;
支持音频播放功能,播放MP3、WMA等音频文件;
支持视频播放功能,支持MPEG 2、MPEG 4解码、支持MPG、MPEG、WMV、AVI、DAT、VOB等文件的播放,使用优化
的
Betaplayer播放器,实测性能:800×480分辨率达到最高39 FPS的播放效果;
支持键盘中文输入;
支持上网、网页浏览功能、在线播放音频和视频;
……
对该性能强大的Cayman开发系统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公司可以联系我们。
Email:
sales@micro-embed.com
embeder@126.com
Phone: 86-755-22055230
详细购买方式以及指导,请到我们的产品网站查询:
http://www.micro-embed.com

对基于ARM & Xscales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浏览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
嵌入者之家 http://www.embeder.com/bbs
欢迎到我们的论坛上注册,一起参与讨论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网友(2014-04-09):
深圳市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是台湾联杰国际(DAVICOM) 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磁威(MAGCOM)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授权代理商,供应DAVICOM全系列產品DM9000EP DM9161AEP DM9000AEP DM9601EP DM9161EP DM9620 DM9006EP DM8806AFP 及MAGCOM全系列产品:HS12369 HS12361 HS9001 HS9016 .....原装正品,供货稳定价格优惠,欢迎大家咨询订购。我们不仅负责销售,更加注重的是产品的推广和服务;

贵公司在开发产品时,我们可以免费为贵公司提供:
1)芯片的数据手册,原理图.
2)Layoeut PCB(布板指南).
3) 中文编程指南
4)Drive.   ps:Linux drive/wince drive/vxworks/neucleus/.c/csos
5)如遇技术问题,原厂FAE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联系我们]:如需开发资料的请与我联系,谢谢!
李 sir:027-87880506,027-87207595
Mobile:13469977252
E-mail:baron_li@axwdragon.com
MSN:baron_li1@hotmail.com
QQ:1596190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