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获取一个设备的符号连接名?

楼主(2006-05-30):
我正在开发一个USB版,现在装上了设备驱动,欲写应用程序与之通讯
可是在CreateFile函数里面要用到一个“符号连接名”的东西
怎样才能查到这个设备的符号连接名呢?

网友:

好像Win32SDK提供的WinObj工具可以浏览到,,
我记不得了,,你可以上网找找,,
如果驱动也是你们写的,,驱动开发者会知道这个连接名。。

网友(2007-03-19):
你用的是什么工具?如果是DriverWorks,那在DriverWizard中的第5或者6布中有,重写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