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使用Driverstudio是不是还需要安装2000DDK来支持啊?

楼主(2006-06-01):
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小弟弟一把

网友:

是的。。driverstudio对ddk进行了一层封装。。要编译通过,,需要安装ddk

楼主:

谢谢啊

网友:

先安装vc、d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