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手指的问题

楼主(2006-06-01):
我看到的实际金手指都是单面60个手指,为什么PCI规范上有62个引脚啊,请问另外两个是在金手指上怎么样处理掉的?
在此感谢各位高手的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

是不是中间有缝用掉两个位置阿。。。

楼主:

中间的缝也算两个手指,是不是算悬空啊?我在仔细对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