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怎么关不了了!急!

楼主(2006-06-08):
我用DS做的配合PCI接口的驱动,用来采集数开关量数据到PC中,驱动和应用程序都工作正常了。
但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只要运行过应用程序,那么PC机关机就不能顺利完成,同时驱动程序也删除
不了。不运行软件时一切正常。
我的板卡中用到了中断申请,我用的是事件通知的方式和应用程序通讯。后来我把应用程序事件句柄
传给驱动程序的那些语句关了,就又正常了。
已经好几天了,不知是何原因,有高手指教说是驱动中什么变量没成功释放导致的,我找了好久没找
到,事件句柄已在应用程序释放了。
请高手指教一二,谢谢了!

网友(2006-08-17):
应该是事件释放不成功把,或者查询不断循环

网友:
把你的驱动发过来吧,还有应用程序yanyanvicto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