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PXA270处理器开发系统 — Cayman,提供嵌入式linux和WINCE 4.2和WINCE 5.0平台

楼主(2006-06-14):
便携式PXA270处理器开发系统 —— Cayman,提供嵌入式linux和WINCE 4.2和WINCE 5.0平台

基于Intel最新的Mobile处理器PXA270的Cayman开发系统,适合高端智能手机、PMP方案、行业PDA方案、专业手
持设备。
这是一款Embeder设计的基于Intel最新的Mobile处理器PXA270的开发系统。
可提供嵌入式linux和WINCE 4.2和WINCE 5.0平台 。

我们有着两年的pxa27x处理器系统设计经验,从Intel的pxa270 sample 开始就已经进入pxa27x系列处理器的设
计领域,成功设计了基于 Intel pxa27x处理器的PMP方案,以及基于Intel pxa27x处理器的PMP方案智能手机方
案。

Cayman开发系统在这些成熟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推出的。
关于 Intel PXA27x处理器(最强的嵌入式处理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我们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嵌
入
者之家)链接: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1905 ; ;

关于Cayman开发系统的详细介绍,您可以参见

我们的产品网站:
http://www.micro-embed.com

我们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嵌入者之家)链接: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2180 ; ;

Cayman开发系统采用Intel新一代Xscale处理器PXA270。

该款芯片引入了X86架构奔腾4系列上的多媒体扩展功能,用户通过该技术可以播放高质量的视频;同时加入了
Intel SpeedStep动态电源管理技术,在保证CPU性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移动设备功耗;
Cayman开发系统提供了完善的底层操作系统的支持和丰富的应用接口,适用于嵌入工业控制,数码媒体播放,交
互机顶盒,车载GPS等方面的应用产品。
Cayman开发系统提供触摸屏接口,LCD彩屏接口,VGA视频输出接口,音频输入输出接口,10/100M自适应网口,
USB Host/Device接口,串口,红外接口,SD/MMC卡接口,CF卡接口,PCMCIA无线网卡接口等等。
Cayman开发系统设计思想是:
系统主板 + 功能板。
客户根据需要可以选择配置,灵活方便。
系统主板:
System Main Board —— SMB (标配)
功能板:
Storage and WLAN Inteface Board —— SWLIB (标配)
VGA Function Board —— VFB (标配)
LCD Board —— LB (选配)
★ System Main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六层PCB设计,局部区域采用激光钻孔工艺,系统所有的关键信号均进行严格的等长控制以及阻抗匹配,工作
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HP PDA大小,可以放入口袋);

● 中央处理器
◆ CPU: INTEL公司的Xscale,主频520MHz;
● 外部存储器
◆ 内存:64MByte 133MHz SDRAM(2片16位的SDRAM芯片组成32位接口);
◆ NOR Flash:32MByte存储器(2片intel E28F128组成32位接口);
● 电源
◆ 高效率开关电源为内核和IO供电,稳定可靠
◆ 输入直流电压5V/2A,带电源开关和系统上电指示灯;
◆ 系统复位建;
● 网络接口
◆ 采用DAVICOM公司最新的DM9000AE 100M以太网接口芯片(10/100M自适应),经过优化,网口传输速率极大提
高;
(DM9000AE以太网接口芯片介绍:LOCAL BUS芯片,48PIN、10/100M自适应、LOCAL-BUS inte**ce;工作模式
8/16bit, 有AUTO-Mdix(自动翻转)、TCP/Ip加速(IPV4 check sum offload)减轻CPU负担,提高整机效能,
20nsI/O读写时间;2.5V/3.3V低功耗。)
◆ 一个10M/100M标准自适应以太网接口,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 串口
一个全功能异步串口(9线制串口,波特率最高可达230400,支持modem连接,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一个bluetooth串口(5线制串口,波特率最高可达921600,支持高速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 音频接口
◆ TSC2101立体声音频解码&触摸屏控制芯片,立体声DAC能以高达48k/s的采样率播放音频文件,专供PDA、
PMP、 智能手机和MP3播放机使用;
(TSC2101将扬声器放大器、耳机放大器和四线触摸屏控制器与音频编解码器集成在一起,带有一个立体声头戴
送
受话器接口、一个手机送受话器接口、一个单声道8Ω扬声器放大器以及一个32Ω受话器驱动器,集成有一个电池
监控器和一个片上温度传感器。)
◆ MIC & Speaker 二合一复用接口(音频录放接口,PMP、手机和PDA设备专用);
● 视频和触摸屏接口
◆ 开发平台标配samsung最新26万色320x24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提供LCD板);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4096色STN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1024
768象素;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64K色、真彩色TFT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
到1024×768象素;
◆ 一个44芯LCD接口引出了LCD控制器和触摸屏的全部信号(连接VGA板或者LCD板,二选其一);
◆ 标准VGA接口,可直接接各种VGA接口的CRT显示器或LCD显示器(在VGA板上);
● USB接口
◆ 一个USB HOST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经过优化,对USB
Storage类设备读写速度极大提高;
◆ 一个USB DEVICE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 IO扩展接口
◆ 两个64pin 的双边缘连接器,提供扣板和主板的可靠链接;
● 调试手段的硬件支持
◆ 两个数码管(调试底层BSP软件用);
◆ 4个供用户编程的通用按键;
◆ 1个供用户编程的通用指示灯(调试底层BSP软件用)
◆ 10芯JTAG接口,用于裸板程序加载,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 Storage and WLAN Inteface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存储卡口
◆ 一个SD/MMC卡接口,可支持SD/MMC卡(ESD防护设计,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
标);
◆ 两个50pin的CF卡接口,支持Cayman开发系统双CF卡同时使用(ESD防护设计,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
高, 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 PCMCIA接口
◆ 一个68pin的PCMCIA接口,支持PCMCIA无线网卡(ESD防护设计);
● 优化的防护设计
◆ 多片数据和地址缓冲芯片,保护核心板电路,增强总线驱动能力,保证良好的信号完整性;

★ VGA Function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VGA接口
◆ 高性能D/A转换芯片;
◆ 一个标准VGA接口,可直接接各种VGA接口的CRT显示器或LCD显示器;
◆ 44pin LCD接口以及接口连接排线(连接SMB板);

★ LCD Board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LCD接口
◆ 44pin LCD接口以及接口连接排线(连接SMB板);
● TFT LCD屏
◆ samsung最新26万色320x24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
★ 操作系统和软件支持
◆ 支持WINCE.NET 4.2
◆ 支持WINCE.NET 5.0
◆ 支持Linux-2.6.12.4操作系统
★ 用户DVD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1) ADS1.2安装程序(评估版);
2) 启动引导源代码和下载烧写工具(DOS版本和Windows版本);
3) Linux for Cayman 全套BSP以及交叉编译工具;
4) WINCE全套BSP for Cayman,及已编译好的WINCE镜像文件;
5) BSP开发以及Kenel定制工具—— WINCE4.2 Platform Builder(评估版)
6) WINCE上针对PXA270优化的媒体播放器以及源代码;
7) WINCE应用程序开发样例代码;
8) PXA270及板上扩展芯片的DATASHEET;
9) Cayman开发系统原理图(pdf格式);
10) Cayman开发系统硬件手册(pdf格式)、Cayman JTAGFlash下载使用手册(pdf格式)、Cayman开发系统
WINCE 开发手册(pdf格式);
11) Intel PXA270处理器原版全套开发资料
12) WINCE 开发Training 胶片以及文档(200M大小)。
Cayman开发系统所支持的外围设备:
支持CF存储卡设备,支持两个CF存储卡可以同时使用(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
标);
支持CF卡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需CF卡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制造商提供该设备的WINCE驱动程序);
支持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需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制造商提供该设备的WINCE驱动程序);
支持SD存储卡设备(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支持MMC存储卡设备(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支持优盘(USB 1.1),即插即用;
支持移动USB硬盘(USB 1.1),即插即用;
支持USB Hub,即插即用;
支持USB有线鼠标以及USB无线鼠标,即插即用;
支持USB有线键盘以及USB无线键盘,即插即用;
支持USB同步PC机;
支持CRT显示器、LCD显示器;
支持TFT LCD、STN LCD;
支持通过串口外扩GSM/GPRS无线通信模块;
支持通过串口外扩GPS模块;
支持音频播放功能,播放MP3、WMA等音频文件;
支持视频播放功能,支持MPEG 2、MPEG 4解码、支持MPG、MPEG、WMV、AVI、DAT、VOB等文件的播放,使用优化
的
Betaplayer播放器,实测性能:800×480分辨率达到最高39 FPS的播放效果;
支持键盘中文输入;
支持上网、网页浏览功能、在线播放音频和视频;
……
对该性能强大的Cayman开发系统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公司可以联系我们。
Email:
sales@micro-embed.com
embeder@126.com
Phone: 86-755-22055230
详细购买方式以及指导,请到我们的产品网站查询:
http://www.micro-embed.com

对基于ARM & Xscales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浏览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
嵌入者之家 http://www.embeder.com/bbs
欢迎到我们的论坛上注册,一起参与讨论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楼主:

基于Intel最新的Mobile处理器PXA270的Cayman开发系统,适合高端智能手机、PMP方案、行业PDA方案、专业手
持设备。
这是一款Embeder设计的基于Intel最新的Mobile处理器PXA270的开发系统。
可提供嵌入式linux和WINCE 4.2和WINCE 5.0平台 。

我们有着两年的pxa27x处理器系统设计经验,从Intel的pxa270 sample 开始就已经进入pxa27x系列处理器的设
计领域,成功设计了基于 Intel pxa27x处理器的PMP方案,以及基于Intel pxa27x处理器的PMP方案智能手机方
案。

Cayman开发系统在这些成熟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推出的。
关于 Intel PXA27x处理器(最强的嵌入式处理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我们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嵌
入
者之家)链接: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1905 ; ;

关于Cayman开发系统的详细介绍,您可以参见

我们的产品网站:
http://www.micro-embed.com

我们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嵌入者之家)链接: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2180 ; ;

Cayman开发系统采用Intel新一代Xscale处理器PXA270。

该款芯片引入了X86架构奔腾4系列上的多媒体扩展功能,用户通过该技术可以播放高质量的视频;同时加入了
Intel SpeedStep动态电源管理技术,在保证CPU性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移动设备功耗;
Cayman开发系统提供了完善的底层操作系统的支持和丰富的应用接口,适用于嵌入工业控制,数码媒体播放,交
互机顶盒,车载GPS等方面的应用产品。
Cayman开发系统提供触摸屏接口,LCD彩屏接口,VGA视频输出接口,音频输入输出接口,10/100M自适应网口,
USB Host/Device接口,串口,红外接口,SD/MMC卡接口,CF卡接口,PCMCIA无线网卡接口等等。
Cayman开发系统设计思想是:
系统主板 + 功能板。
客户根据需要可以选择配置,灵活方便。
系统主板:
System Main Board —— SMB (标配)
功能板:
Storage and WLAN Inteface Board —— SWLIB (标配)
VGA Function Board —— VFB (标配)
LCD Board —— LB (选配)
★ System Main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六层PCB设计,局部区域采用激光钻孔工艺,系统所有的关键信号均进行严格的等长控制以及阻抗匹配,工作
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HP PDA大小,可以放入口袋);

● 中央处理器
◆ CPU: INTEL公司的Xscale,主频520MHz;
● 外部存储器
◆ 内存:64MByte 133MHz SDRAM(2片16位的SDRAM芯片组成32位接口);
◆ NOR Flash:32MByte存储器(2片intel E28F128组成32位接口);
● 电源
◆ 高效率开关电源为内核和IO供电,稳定可靠
◆ 输入直流电压5V/2A,带电源开关和系统上电指示灯;
◆ 系统复位建;
● 网络接口
◆ 采用DAVICOM公司最新的DM9000AE 100M以太网接口芯片(10/100M自适应),经过优化,网口传输速率极大提
高;
(DM9000AE以太网接口芯片介绍:LOCAL BUS芯片,48PIN、10/100M自适应、LOCAL-BUS inte**ce;工作模式
8/16bit, 有AUTO-Mdix(自动翻转)、TCP/Ip加速(IPV4 check sum offload)减轻CPU负担,提高整机效能,
20nsI/O读写时间;2.5V/3.3V低功耗。)
◆ 一个10M/100M标准自适应以太网接口,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 串口
一个全功能异步串口(9线制串口,波特率最高可达230400,支持modem连接,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一个bluetooth串口(5线制串口,波特率最高可达921600,支持高速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 音频接口
◆ TSC2101立体声音频解码&触摸屏控制芯片,立体声DAC能以高达48k/s的采样率播放音频文件,专供PDA、
PMP、 智能手机和MP3播放机使用;
(TSC2101将扬声器放大器、耳机放大器和四线触摸屏控制器与音频编解码器集成在一起,带有一个立体声头戴
送
受话器接口、一个手机送受话器接口、一个单声道8Ω扬声器放大器以及一个32Ω受话器驱动器,集成有一个电池
监控器和一个片上温度传感器。)
◆ MIC & Speaker 二合一复用接口(音频录放接口,PMP、手机和PDA设备专用);
● 视频和触摸屏接口
◆ 开发平台标配samsung最新26万色320x24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提供LCD板);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4096色STN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1024
768象素;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64K色、真彩色TFT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
到1024×768象素;
◆ 一个44芯LCD接口引出了LCD控制器和触摸屏的全部信号(连接VGA板或者LCD板,二选其一);
◆ 标准VGA接口,可直接接各种VGA接口的CRT显示器或LCD显示器(在VGA板上);
● USB接口
◆ 一个USB HOST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经过优化,对USB
Storage类设备读写速度极大提高;
◆ 一个USB DEVICE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 IO扩展接口
◆ 两个64pin 的双边缘连接器,提供扣板和主板的可靠链接;
● 调试手段的硬件支持
◆ 两个数码管(调试底层BSP软件用);
◆ 4个供用户编程的通用按键;
◆ 1个供用户编程的通用指示灯(调试底层BSP软件用)
◆ 10芯JTAG接口,用于裸板程序加载,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 Storage and WLAN Inteface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存储卡口
◆ 一个SD/MMC卡接口,可支持SD/MMC卡(ESD防护设计,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
标);
◆ 两个50pin的CF卡接口,支持Cayman开发系统双CF卡同时使用(ESD防护设计,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
高, 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 PCMCIA接口
◆ 一个68pin的PCMCIA接口,支持PCMCIA无线网卡(ESD防护设计);
● 优化的防护设计
◆ 多片数据和地址缓冲芯片,保护核心板电路,增强总线驱动能力,保证良好的信号完整性;

★ VGA Function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VGA接口
◆ 高性能D/A转换芯片;
◆ 一个标准VGA接口,可直接接各种VGA接口的CRT显示器或LCD显示器;
◆ 44pin LCD接口以及接口连接排线(连接SMB板);

★ LCD Board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LCD接口
◆ 44pin LCD接口以及接口连接排线(连接SMB板);
● TFT LCD屏
◆ samsung最新26万色320x24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
★ 操作系统和软件支持
◆ 支持WINCE.NET 4.2
◆ 支持WINCE.NET 5.0
◆ 支持Linux-2.6.12.4操作系统
★ 用户DVD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1) ADS1.2安装程序(评估版);
2) 启动引导源代码和下载烧写工具(DOS版本和Windows版本);
3) Linux for Cayman 全套BSP以及交叉编译工具;
4) WINCE全套BSP for Cayman,及已编译好的WINCE镜像文件;
5) BSP开发以及Kenel定制工具—— WINCE4.2 Platform Builder(评估版)
6) WINCE上针对PXA270优化的媒体播放器以及源代码;
7) WINCE应用程序开发样例代码;
8) PXA270及板上扩展芯片的DATASHEET;
9) Cayman开发系统原理图(pdf格式);
10) Cayman开发系统硬件手册(pdf格式)、Cayman JTAGFlash下载使用手册(pdf格式)、Cayman开发系统
WINCE 开发手册(pdf格式);
11) Intel PXA270处理器原版全套开发资料
12) WINCE 开发Training 胶片以及文档(200M大小)。
Cayman开发系统所支持的外围设备:
支持CF存储卡设备,支持两个CF存储卡可以同时使用(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
标);
支持CF卡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需CF卡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制造商提供该设备的WINCE驱动程序);
支持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需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制造商提供该设备的WINCE驱动程序);
支持SD存储卡设备(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支持MMC存储卡设备(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支持优盘(USB 1.1),即插即用;
支持移动USB硬盘(USB 1.1),即插即用;
支持USB Hub,即插即用;
支持USB有线鼠标以及USB无线鼠标,即插即用;
支持USB有线键盘以及USB无线键盘,即插即用;
支持USB同步PC机;
支持CRT显示器、LCD显示器;
支持TFT LCD、STN LCD;
支持通过串口外扩GSM/GPRS无线通信模块;
支持通过串口外扩GPS模块;
支持音频播放功能,播放MP3、WMA等音频文件;
支持视频播放功能,支持MPEG 2、MPEG 4解码、支持MPG、MPEG、WMV、AVI、DAT、VOB等文件的播放,使用优化
的
Betaplayer播放器,实测性能:800×480分辨率达到最高39 FPS的播放效果;
支持键盘中文输入;
支持上网、网页浏览功能、在线播放音频和视频;
……
对该性能强大的Cayman开发系统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公司可以联系我们。
Email:
sales@micro-embed.com
embeder@126.com
Phone: 86-755-22055230
详细购买方式以及指导,请到我们的产品网站查询:
http://www.micro-embed.com

对基于ARM & Xscales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浏览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
嵌入者之家 http://www.embeder.com/bbs
欢迎到我们的论坛上注册,一起参与讨论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楼主:

便携式PXA270处理器开发系统 —— Cayman,提供嵌入式linux和WINCE 4.2和WINCE 5.0平台

基于Intel最新的Mobile处理器PXA270的Cayman开发系统,适合高端智能手机、PMP方案、行业PDA方案、专业手持设备。
这是一款Embeder设计的基于Intel最新的Mobile处理器PXA270的开发系统。
可提供嵌入式linux和WINCE 4.2和WINCE 5.0平台 。

我们有着两年的pxa27x处理器系统设计经验,从Intel的pxa270 sample 开始就已经进入pxa27x系列处理器的设
计领域,成功设计了基于 Intel pxa27x处理器的PMP方案,以及基于Intel pxa27x处理器的PMP方案智能手机方
案。

Cayman开发系统在这些成熟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推出的。
关于 Intel PXA27x处理器(最强的嵌入式处理器)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我们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嵌
入
者之家)链接: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1905 ; ;

关于Cayman开发系统的详细介绍,您可以参见

我们的产品网站:
http://www.micro-embed.com

我们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嵌入者之家)链接:
http://www.embeder.com/bbs/showthread.asp?threadid=2180 ; ;

Cayman开发系统采用Intel新一代Xscale处理器PXA270。

该款芯片引入了X86架构奔腾4系列上的多媒体扩展功能,用户通过该技术可以播放高质量的视频;同时加入了
Intel SpeedStep动态电源管理技术,在保证CPU性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降低移动设备功耗;
Cayman开发系统提供了完善的底层操作系统的支持和丰富的应用接口,适用于嵌入工业控制,数码媒体播放,交
互机顶盒,车载GPS等方面的应用产品。
Cayman开发系统提供触摸屏接口,LCD彩屏接口,VGA视频输出接口,音频输入输出接口,10/100M自适应网口,
USB Host/Device接口,串口,红外接口,SD/MMC卡接口,CF卡接口,PCMCIA无线网卡接口等等。
Cayman开发系统设计思想是:
系统主板 + 功能板。
客户根据需要可以选择配置,灵活方便。
系统主板:
System Main Board —— SMB (标配)
功能板:
Storage and WLAN Inteface Board —— SWLIB (标配)
VGA Function Board —— VFB (标配)
LCD Board —— LB (选配)
★ System Main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六层PCB设计,局部区域采用激光钻孔工艺,系统所有的关键信号均进行严格的等长控制以及阻抗匹配,工作
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HP PDA大小,可以放入口袋);

● 中央处理器
◆ CPU: INTEL公司的Xscale,主频520MHz;
● 外部存储器
◆ 内存:64MByte 133MHz SDRAM(2片16位的SDRAM芯片组成32位接口);
◆ NOR Flash:32MByte存储器(2片intel E28F128组成32位接口);
● 电源
◆ 高效率开关电源为内核和IO供电,稳定可靠
◆ 输入直流电压5V/2A,带电源开关和系统上电指示灯;
◆ 系统复位建;
● 网络接口
◆ 采用DAVICOM公司最新的DM9000AE 100M以太网接口芯片(10/100M自适应),经过优化,网口传输速率极大提
高;
(DM9000AE以太网接口芯片介绍:LOCAL BUS芯片,48PIN、10/100M自适应、LOCAL-BUS inte**ce;工作模式
8/16bit, 有AUTO-Mdix(自动翻转)、TCP/Ip加速(IPV4 check sum offload)减轻CPU负担,提高整机效能,
20nsI/O读写时间;2.5V/3.3V低功耗。)
◆ 一个10M/100M标准自适应以太网接口,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 串口
一个全功能异步串口(9线制串口,波特率最高可达230400,支持modem连接,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一个bluetooth串口(5线制串口,波特率最高可达921600,支持高速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 音频接口
◆ TSC2101立体声音频解码&触摸屏控制芯片,立体声DAC能以高达48k/s的采样率播放音频文件,专供PDA、
PMP、 智能手机和MP3播放机使用;
(TSC2101将扬声器放大器、耳机放大器和四线触摸屏控制器与音频编解码器集成在一起,带有一个立体声头戴
送
受话器接口、一个手机送受话器接口、一个单声道8Ω扬声器放大器以及一个32Ω受话器驱动器,集成有一个电池
监控器和一个片上温度传感器。)
◆ MIC & Speaker 二合一复用接口(音频录放接口,PMP、手机和PDA设备专用);
● 视频和触摸屏接口
◆ 开发平台标配samsung最新26万色320x24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提供LCD板);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4096色STN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1024
768象素;
◆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64K色、真彩色TFT液晶屏,尺寸从3.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
到1024×768象素;
◆ 一个44芯LCD接口引出了LCD控制器和触摸屏的全部信号(连接VGA板或者LCD板,二选其一);
◆ 标准VGA接口,可直接接各种VGA接口的CRT显示器或LCD显示器(在VGA板上);
● USB接口
◆ 一个USB HOST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经过优化,对USB
Storage类设备读写速度极大提高;
◆ 一个USB DEVICE接口,支持全速(12Mbps)或低速(1.5Mbps)传输,ESD防护设计,高ESD等级;
● IO扩展接口
◆ 两个64pin 的双边缘连接器,提供扣板和主板的可靠链接;
● 调试手段的硬件支持
◆ 两个数码管(调试底层BSP软件用);
◆ 4个供用户编程的通用按键;
◆ 1个供用户编程的通用指示灯(调试底层BSP软件用)
◆ 10芯JTAG接口,用于裸板程序加载,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 Storage and WLAN Inteface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存储卡口
◆ 一个SD/MMC卡接口,可支持SD/MMC卡(ESD防护设计,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
标);
◆ 两个50pin的CF卡接口,支持Cayman开发系统双CF卡同时使用(ESD防护设计,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
高, 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 PCMCIA接口
◆ 一个68pin的PCMCIA接口,支持PCMCIA无线网卡(ESD防护设计);
● 优化的防护设计
◆ 多片数据和地址缓冲芯片,保护核心板电路,增强总线驱动能力,保证良好的信号完整性;

★ VGA Function Board 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VGA接口
◆ 高性能D/A转换芯片;
◆ 一个标准VGA接口,可直接接各种VGA接口的CRT显示器或LCD显示器;
◆ 44pin LCD接口以及接口连接排线(连接SMB板);

★ LCD Board配置
● PCB设计
◆ 两层PCB设计,工作稳定;
◆ PCB机械尺寸为 70×100mm (和SMB同样大小);
● LCD接口
◆ 44pin LCD接口以及接口连接排线(连接SMB板);
● TFT LCD屏
◆ samsung最新26万色320x240/3.5英寸TFT液晶屏,带触摸屏;
★ 操作系统和软件支持
◆ 支持WINCE.NET 4.2
◆ 支持WINCE.NET 5.0
◆ 支持Linux-2.6.12.4操作系统
★ 用户DVD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1) ADS1.2安装程序(评估版);
2) 启动引导源代码和下载烧写工具(DOS版本和Windows版本);
3) Linux for Cayman 全套BSP以及交叉编译工具;
4) WINCE全套BSP for Cayman,及已编译好的WINCE镜像文件;
5) BSP开发以及Kenel定制工具—— WINCE4.2 Platform Builder(评估版)
6) WINCE上针对PXA270优化的媒体播放器以及源代码;
7) WINCE应用程序开发样例代码;
8) PXA270及板上扩展芯片的DATASHEET;
9) Cayman开发系统原理图(pdf格式);
10) Cayman开发系统硬件手册(pdf格式)、Cayman JTAGFlash下载使用手册(pdf格式)、Cayman开发系统
WINCE 开发手册(pdf格式);
11) Intel PXA270处理器原版全套开发资料
12) WINCE 开发Training 胶片以及文档(200M大小)。
Cayman开发系统所支持的外围设备:
支持CF存储卡设备,支持两个CF存储卡可以同时使用(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
标);
支持CF卡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需CF卡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制造商提供该设备的WINCE驱动程序);
支持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需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设备制造商提供该设备的WINCE驱动程序);
支持SD存储卡设备(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支持MMC存储卡设备(经过优化,读写速度极大提高,达到可产品化的指标);
支持优盘(USB 1.1),即插即用;
支持移动USB硬盘(USB 1.1),即插即用;
支持USB Hub,即插即用;
支持USB有线鼠标以及USB无线鼠标,即插即用;
支持USB有线键盘以及USB无线键盘,即插即用;
支持USB同步PC机;
支持CRT显示器、LCD显示器;
支持TFT LCD、STN LCD;
支持通过串口外扩GSM/GPRS无线通信模块;
支持通过串口外扩GPS模块;
支持音频播放功能,播放MP3、WMA等音频文件;
支持视频播放功能,支持MPEG 2、MPEG 4解码、支持MPG、MPEG、WMV、AVI、DAT、VOB等文件的播放,使用优化
的
Betaplayer播放器,实测性能:800×480分辨率达到最高39 FPS的播放效果;
支持键盘中文输入;
支持上网、网页浏览功能、在线播放音频和视频;
……
对该性能强大的Cayman开发系统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公司可以联系我们。
Email:
sales@micro-embed.com
embeder@126.com
Phone: 86-755-22055230
详细购买方式以及指导,请到我们的产品网站查询:
http://www.micro-embed.com

对基于ARM & Xscales处理器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浏览主办的嵌入式开发公共技术论坛:
嵌入者之家 http://www.embeder.com/bbs
欢迎到我们的论坛上注册,一起参与讨论基于ARM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技术。

网友(2014-04-09):
深圳市爱欣文科技有限公司是台湾联杰国际(DAVICOM) 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磁威(MAGCOM)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授权代理商,供应DAVICOM全系列產品DM9000EP DM9161AEP DM9000AEP DM9601EP DM9161EP DM9620 DM9006EP DM8806AFP 及MAGCOM全系列产品:HS12369 HS12361 HS9001 HS9016 .....原装正品,供货稳定价格优惠,欢迎大家咨询订购。我们不仅负责销售,更加注重的是产品的推广和服务;

贵公司在开发产品时,我们可以免费为贵公司提供:
1)芯片的数据手册,原理图.
2)Layoeut PCB(布板指南).
3) 中文编程指南
4)Drive.   ps:Linux drive/wince drive/vxworks/neucleus/.c/csos
5)如遇技术问题,原厂FAE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联系我们]:如需开发资料的请与我联系,谢谢!
李 sir:027-87880506,027-87207595
Mobile:13469977252
E-mail:baron_li@axwdragon.com
MSN:baron_li1@hotmail.com
QQ:1596190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