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eg-4视频编码器接口的设计

楼主(2003-07-11):
我们正在做一个用fpga实现MPEG-4视频压缩编码,不知道现在的编码器的硬件输出接口应该如何设计,或者说应该包括哪几个输出(编码位流和控制等),各位大侠能否指教一下,或是告知哪有相关资料!先谢了!

网友: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种MPEG-4的编码芯片?我觉得不同的芯片接口也会有所不同,这个问题我很感兴趣,让我们在这里进行讨论吧。

楼主:

我们现在已经初步完成代码设计阶段,正在做系统调试(压缩算法)。对于选用什么芯片来实现也是我们的下一步的具体工作。所以现在我们首先得考虑从功能方面来说硬件接口应如何来做比较合理或者说是更符合市场,其次我们考虑到具体的芯片的选择来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
非常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
我的email:xymin@crearo.com

网友:

我负责过一个MPEG-4视频压缩卡,如果有硬件方面的问题,可以相互讨论

楼主:

你做的视频压缩卡是用DSP作的压缩,还是用fpga?我现在主要是看看压缩芯片的接口要如何设计,应该有哪些?请指教了!

网友:

可以看一下 WIS G07007 网上的资料很全

网友(2003-09-25):

請問你們做的是MPEG4 CODEC嘛?

网友(2005-06-23):

WIS G07007 网上的资料很全吗?我怎么搜不到呢

网友:

我觉得接口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要求进行设计,在设计中主要要考虑到视频的带宽要求。现有一般芯片都带有PCI、HUI、USB或者是直接网络接口。不过你们能用FPGA实现MPEG-4的编码实在了不起!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