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流接收中0x47的恢复

楼主(2003-07-31):
我正在做一个ASI接收卡,在用fpga实现同步头的恢复中,发现有许多漏帧,不能监测到空包的同步头,(但在fpga仿真中却可成功通过),请问是不是记数时钟的原因,要用哪个记数时钟,有请各位不吝赐教,lana在此谢过啦!

网友:

只要做的好就不应该发生,你应该做一个同步头检测状态机,发现有连续的每隔188(或204)个,连续出现十多个47则表示同步头已找到。

网友:

同步机是个好方法。要连续检测到数个同步头才认为
捕获到同步,而且要跟踪同步头。

网友:

说的对!

网友:

ASI 8B/10B编码,检测到0X47间隔188或204字节,连续检测几帧,同步后使用锁相环利用FIFO就可以从ASI中恢复出你的TS流,然后是到SPI口吧

网友(2003-09-30):

咦,你们说得不就是mpeg2的Transport stream 系统么?
jackzhang 也做这个?

网友:

用FIFO是个好方法

网友:

下面引用由fools2003/09/30 12:25pm 发表的内容:
咦,你们说得不就是mpeg2的Transport stream 系统么?
jackzhang 也做这个?

当然作了,不过是好几年前做得了
你看这不是我的产品么
http://www.eetop.com.cn/index-7.php
http://www.eetop.com.cn/index-8.php

网友(2003-12-11):

老大能不能给些mpeg的资料呀??

网友:

asi输入芯片本来就可以从ts流里边恢复时钟,把这个时钟作为计数器的时钟是一定可以捕捉到0x47同步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