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用做过DVB的吗?

楼主(2003-08-20):
我说的是信道。

网友:

具体点么,使cable上的quam传输还是什么?

楼主:

就先说有线的吧,cable.

网友:

编解码吗

楼主:

yes

网友(2003-09-24):

编码挺容易的
解码太难了

网友(2008-02-22):
zhi dao yi xia ba!

网友:
dvb(s/t/c) .dmb-th 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