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mpeg2的TS流

楼主(2003-10-14):
请问:mpeg2的TS流
是不是一帧一帧发送的,每帧有个帧头0X47?
帧与帧之间是连续的吗?

楼主:

请教了!
多谢!

网友:

是的,你说的都对,帧与帧之间是连续的

楼主:

多谢斑竹的回答!
把我的疑问解决了!

网友:

我的回答有点欠妥,一般比如st0297在解码输出ts流时,可能在每帧之间会不连续,但是你并不需要关心他,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帧接受188(或204)各数据即可

楼主:

哦!
每帧接受188(或204)各数据是怎么出来的呢?
有什么引脚设置吗?

网友:

TS流是否连续发对实际问题无太大意义。因为188字节的帧即使连续,也不说明同一节目(PID一致的音视频及节目附加信息包)的帧连续。而后者是处理对象。

网友:

反正你每次都要检测同步头的。

网友(2004-01-06):

在电气上说一定是连续的,只是在数据上它插入了很多空包(全是ff)

网友(2007-08-16):
老帖再问

我知道每次都要检测同步头,但如果采样TS流的时钟与TS流的传输时钟不同步的话,那么这个同步头是很难检测到的。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单节目的TS包/PS包的比特位串行输出速率到底是怎么规定的,是固定为27MHZ(标准里老是提到这个时钟频率)还是可变的?如果是可变的,那么SCR、PCR的意义何在?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这样的:目前国内统一的TS流都采用27MHz传送,国外略小一点,也不一定

网友:
您的意思是采用SPI方式的同步时钟是27MHz吗?但《有线数字电视广播信道编码与调制规范》明确指出了采用SPI方式时,fp不应该超过13.5Mhz。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27MHz的SPI转换成ASI后成为270MHz(8bit转10bit),这与《有线数字电视广播信道编码与调制规范》里面的好像又相符合了。

前后有点矛盾,怎么回事呢?

网友(2008-04-07):
发送的话TS流码率基本上稳定,流组成都是一个个TS包,有效速率不够的话插入空包

网友(2008-10-28):
TS流是标准的传输音频视频数据流的复接格式。

网友:
说的没错

TS流是标准的包格式。

网友(2011-01-13):
是每读到0x47就算一帧,然后,每帧接受188或204个数据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