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流速率!

楼主(2003-10-14):
请问:mpeg2的TS流速率多大?
也就是发送数据的时钟多少?

网友:

不一样,有快有慢,主要是看你的码流,一般数字电视的一个标准码流的速率为4~5M

网友:

jack, 有问题吧,ts流的数据量是可快可慢的,但是,传输速度是不变的!

网友(2004-01-06):

要明确几点:
1.mpeg2的码率是可变的,由编码器设定
2.ts流的速率只要比它所传输的mpeg2流码率大就可以,多余的可以插入空包

网友(2004-03-20):

通过ASI接口最高达213MHz(串行接口)

网友(2011-07-27):
有軟件可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