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eg2中0X47有什么用?

楼主(2003-10-14):
既然有SYN(mpeg2的解码芯片输出信号)来表示发送数据的开始,那0X47有何用处呢?

网友:

0X47是同步头,每188(或204)个字节的第一个为47,SYN 就是根据0X47产生出来的

网友(2003-12-11):

我觉得是这样的:
如果直接使用spi接口连接我觉得使没什么用处的,但是如果转换成了asi接口进行连接或者传输后,甚至把ts流转换成E1结构在pdh/sdh传输等等情况下,在收端需要恢复成spi信号送给解码器,这时候sync就需要根据同步字节0x47来恢复,并且整个ts流的帧同步也需要根据它来做

网友:

0x47是数据交换上的同步字,试想如果你拿到的是一个mpeg2的ts流文件,则只有通过这个同步字才可以区分数据包了

网友(2004-03-02):

您们的这些知识从那得到的?只是佩服。

网友(2007-06-26):
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0X47是同步头,每188(或204)个字节的第一个为47,SYN 就是根据0X47产生出来的

网友(2010-06-22):
佩服佩服!!!

网友:
为什么是0x47而不是其他的数字,比如0x51等?是随便取了一个数,还是这个数字在实时的流中出现的概率要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