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eg2的帧长?

楼主(2003-10-14):
mpeg2的每帧有多长?
多少个bits?

网友:

208byte

网友:

不知道
DVB中提到208

网友:

不一定,跟图象大小,质量,甚至画面负不复杂都有关系。。
所以只有查同步码--n个0后头跟个1。。。。。

网友:

TS每个包为 188 byte,
PS时,mpeg2标准没有规定,但记得 DVD 则规定为2048byte.
你这里每贞是否指的是a frame??那么每贞多少个bits就难说清楚了,test 吧。

网友(2004-09-17):

TS为188字节长度.

网友(2011-01-13):
话说,TS流到底是什么,用在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