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b中的大容量fifo

楼主(2003-11-16):
dvb发送卡中pci另一侧大容量的fifo再fpga中实现可行吗?如果不行弊端是什么?如果容量和cypress43683(16*36)的一样大?

网友:

我以前算过,如果整个线路以满负荷运转,那么,如果采用64k的fifo,
板卡将会对主机每秒钟产生400-500次甚至更多中断(主要看半空缓冲是多少),
一般的fpga如果用门搭fifo只能有几k,也可以采用对内部sram进行分时操作的方法,
不过归根结底对系统的压力还是有些大。

网友(2004-01-06):

cypress43683(16*36)是深度为36还是36k的?如果是36的就可以在fpga里边实现,这样控制起来更容易些

楼主:

是16k*36的

网友:

64k,够用了。

网友:

这么大的fifo绝对不可能做在fpga里边,乖乖的用fifo片子吧:)

楼主:

我用不了这么大,,但我想知道精确计算所需fifo容量,32位pci突发模式,min_gnt:
255的情况下,,谢谢了各位

网友:

这个fifo的容量由你要输出的ts流的码率来决定的,码率高自然就选用大点的fifo好些,以免pci频繁中断!先通过码率算出每秒钟的大概字节数,求得每次fifo半满的时间间隔也就可以求出你的pci中断频率试试看

楼主:

我说的不是设计pci时候的fifo,是为使流到hotlink处的数据是匀速的作用的fifo,,一般会做多大,有没有一定的计算方法呢

网友:

hotlink这边的匀速不能靠加fifo来实现(如果你要匀速也可以,不过你得要一个可以产生根据ts流速率变化而变化的时钟源),我不知道你的hotlink输出的时钟是怎么得到的?频率多少?

网友:

以最高速度计算,假设hotlink输出为270M
那么8/10之前的码率为27MB/s,
此时如果采用64k的fifo,27000/64=422,设置半空之后
大概就是500次中断每秒,当然这是全速工作的。
如果你只想传一路ts流,其码率远远小于27M,此时
fifo设计几k就可以。

楼主:

我不用满速率,,而且只有一路ts流,,这回明白多了,
你看我就是根据这个图

网友:

还有疑问:pci接口是不是在cpld里边做了
你做的东西是spi转asi么?

楼主:

不实,,这只是实现fifo和hotlink之间的原理图,不是整个的,,我做的是pci转asi,只是这样模拟一下,,

楼主:

我的输出码率只要达到32-48mbps就行了

楼主:

还有你们在看一下这句话

网友:

我看了资料,觉得这里加入FIFO的目的是满足DVB-ASI传输数据格式1
(每个TS包中的188保证连续,同步字插在两个TS包之间);所以,
如果你采用数据格式2的话,这个FIFO是可以不要的
  当采用数据格式1时,fifo的作用就是要保证188字节的包连续,
所以只要半满大于188(也就是深度在376以上)均可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