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谁有电视天线增强器的资料?

楼主(2003-11-29):
我想为我家的电视做个增强器,频段为45~900MHz
请问谁有电视天线增强器的资料?做电视天线增强器应注意些什么?

网友:

我看过有些简单的增强器,就是一个阻抗匹配后面加一个工作在甲类状态的高频
三极管,,再加一个阻抗匹配的,,很简单,,复杂一些的我没研究过。。。

楼主:

谢谢版主,我再想问下,电视信号接收的功率范围是多少,一般来说,在山区要放大多少dB.

网友(2004-06-29):

这时候问题的关键是SNR而不是增益。一般来说现在电视的中放增益已经完全够用了。
SNR的获得要通过前置的LNA宽带放大器和天线获得,很困难的了
山区由于距离发射台比较远,信号微弱,而噪声相对是恒定的,所以~~
推荐使用 upc1651 ¥5.00

网友:

笑含风: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用三极管进行放大的问题:我用电压并联负反馈来进行放大,放大前端是一个滤波,输入阻抗大约是400欧姆,放大后端的输出阻抗是20K,信号的幅值在0.1mV~100mV变化,要求输出达到1V~2V,请问如何?

网友:

输入阻抗低(400),输出阻抗高(20k),我想采用三极管的共基极放大电路去实现是可行的。

网友:

20 000/400=50
1v/0.1mv=10 000
好大的放大倍数呀,采用多级放大吧(采用I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