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要把mpeg2的ts通过E1来传输,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无内容)

楼主(2003-12-11):
(图片)

网友:

我是通过网卡,然后联OC3,把TS流打走的

网友:

我知道的有用ds3来传的,e1的速率太低了点,传多路就不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