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隐时间和同步时间的问题!

楼主(2004-01-04):
学过忘记了,请解释一下。
多谢!

网友:

消隐时间大于同步时间

楼主:

多谢!
我是想问他们的具体定义

网友A:

在扫描逆程中,不传输图像,这段时间应将电子枪关掉,这段时间是消隐时间,对于PAL制式,行消隐是11.8us,场消隐是1611.8us。
为使在接受端重现发送端图像,接受端的扫描需和发送端的扫描同步,这段时间就是同步时间。行同步是4.7us,场同步时间是160us
同步脉冲包含在消隐信号之内
消隐信号对应黑点平,同步脉冲和图像信号处在黑电平两端

楼主:

atuhappy老兄谢谢你了!
手头没有电视原理的书,真是很痛苦!

网友:

google或baidu

网友(2004-06-29):

老大,佩服佩服!!何方高就呀?虽然我也是做电视研发的,也不得不感叹一声~强!居然记得如此清楚!!!!!!

网友:

那段时间正在研究电视解码
^_^

网友(2004-12-09):

湊個熱鬧,賺點小錢買書

网友(2005-01-17):

了解一些了!

网友(2006-03-13):

VBI的长度、开始、结束与分辨率有关。
具体的可以看视频解密或者一些比较早的电视原理。
很容易找的

网友:

呵呵

网友(2006-06-29):
是不是要看电视原理

网友(2006-10-21):
一般讲电视的书都有,如果是显示器则看VESA的标准。

网友(2009-03-16):
引用 网友A:
在扫描逆程中,不传输图像,这段时间应将电子枪关掉,这段时间是消隐时间,对于PAL制式,行消隐是11.8us,场消隐是1611.8us。
为使在接受端重现发送端图像,接受端的扫描需和发送端的扫描同步,这段时间就是同步时间 ...

这个时间是怎么算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