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插值问题

楼主(2004-01-08):
不知道关于内插值方法现在有些什么样的方法
是否存在这样的方法:
      首先我用image sensor得到了一组RGB格式的数据,为了将某个象素点上的
      三原色的值得到,是否可以只用四个相关的象素点上的RGB值呢
希望大家给点指教
我的email:able59@163.com

网友:

你可以参考philip的一些带scaler的编解码器,里边都有说到内插值的算法,有的很复杂,要用到相邻几行和几个点的信息!所以做插值要用比较大的内存空间

网友:

你们到底都是做什么的呢,为什么都懂呢???

网友(2004-03-11):

都是数字视频或图象处理的,,,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采用 插值FIR 滤波器实现

网友(2004-12-14):

人眼没有那么搞得分辨能力 , 对于低端直接复制最简单了

网友(2005-03-28):

对于内插,我们一般都是用在Deinterlace(隔行转逐行),通常有三种做法:
1。直接复制,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将隔行数据变成逐行数据。
2。简单的参考邻近的几个点,例如3x3,5x5,7x7,这种方式我们也称为2D。就是在一个场中取一个矩阵,然后更具特有的算法将关联的信息综合考虑来的到我们所要得点的信息。(算法基本上都是通用,就是一些域值得设定比较讲究)
3。这也是目前所有大公司都在采用的3D算法,这种算法是在2D的基础之上,加入了时间这个坐标轴,简单的讲就是将多场的相关点信息(一般为3场),通过算法关联起来,然后得到要算的点的信息,这个结果更加得精准,但是要想做到的这点并不容易,一个是要看算法的好坏,另一个是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得到计算的结果,这是非常困难,就我的经验来看,瓶颈在数据的交换与存储速度上。
以上是我的一些看法!